TM2213有人换到精灵1代上面的吗?

楼主(2015-01-19):
之前朋友换TM2214到精灵1代上用 版本是3.0的电机 结果飞行时间缩水,应该是电机功率太大3S电池玩不动,
问了卖家说TM2213电机功率小,起飞重量在1500克,
有谁用在精灵1代上的帮忙给些数据:续航时间比原厂电机长还是短  动力是否有提升

网友:
这个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2213可以4s

网友A:
t m2214原厂电调的路过,2.1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 m2214原厂电调的路过,2.1的电调

请问你是精灵1代原厂电调用2214吗?电机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精灵1代原厂电调用2214吗?电机是什么版本的

精灵一代的我的电调是最老的版本的,可以直接上tm2214电机,但是耗电量就会比较大,我最近正在改装成精灵2 就剩下主控室精灵1 的其他全部电调,中心版都是精灵2 的,用新版本的2.1 的电调会比老的更加省电,云台上了3d云台正常使用,我供电也改成了智能电池的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一代的我的电调是最老的版本的,可以直接上tm2214电机,但是耗电量就会比较大,我最近正在改装成精灵 ...

这样换的好彻底啊 那就是说TM2214还是要配合新款电调使用才能省电吗你能上个内部图我看下吗
还有TM2213的功率不知道适合精灵1现在的电调否,至少现在TM2214换上去续航时间减半 根本不能用 动能在好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换的好彻底啊 那就是说TM2214还是要配合新款电调使用才能省电吗你能上个内部图我看下吗
还有TM2213 ...

楼主:
电池图我看看 怎么接电源的 起飞载重多少 飞多少时间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图我看看 怎么接电源的 起飞载重多少 飞多少时间报警

电池即使只能电池,猜都可以猜出来,电池触点去某宝搜DJI触点,总重是1352克,加上浆的话就是1436克,起飞重量没算,跟精灵2 一样可以飞十五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图我看看 怎么接电源的 起飞载重多少 飞多少时间报警

图片都模型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