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軸油門量

楼主(2015-01-19):
請問四軸油門多小悬停先對?
我用3s電 滿電時50%悬停,用了一半個電量時要60%這樣是不是要換4s電?

楼主:
有無大神解答一下呀?

网友:
電量減小˙˙油門相對提升˙電池也是有關係的˙˙電池老化了

楼主:
我是在選擇電池而煩惱3s50%起飛 4s40%起飛,用3s還是4s好些?

网友A:
不必那么纠结,其实你不大会长时间用到80-100%油门量的,只要你的电调马达支持4S,你觉得那个好用就那个,一般小轴距3S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那么纠结,其实你不大会长时间用到80-100%油门量的,只要你的电调马达支持4S,你觉得那个好用就那个, ...

我是諗會不會4s安全一點,因悬停後油門還有60%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