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fpv——载机选择小胖子还是好小子1400

楼主(2015-01-19):
期盼入门
FPV
已久,最近看到淘宝上有店家卖含f2飞控、gps、700线摄像头、5.8g600mw
图传
加接收显示一体机的,
终于心动,
但在载机选择上犹豫不决,
喜欢小胖子,但怕低速性能不好,难以驾驭,
别人推荐好小子1400,但感觉不方便携带,
请老鸟支招谢谢。
还有飞控选择性价比高、易设置的那款好?
f2飞控好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上四轴吧,鞋带方便

网友B:
天行者1680

网友C:
绝对小胖子,上2216电机,3s4000-5000电池,速度合适,非常好飞。

楼主:
不会太快吗,怕起飞降落掌握不好。

网友D:
小胖子就算了,太快,操控不是很厉害的话,很容易炸鸡。
给你推荐的大好小子还是不错的。简单FPV足够了。

网友D:
主要是你注重哪方面的可玩性,如果就是想体验FPV的快乐,
还是大好小子,F2飞控就算了,同等价位不如U2S好用。

网友D:
好小子1720也是不错的,前后都是可拆的。翅膀和尾翼都能拆掉。

网友E:
两个飞机完全不是一样的操控体验好么。。。小胖子平均时速70左右,好小子平均时速40左右,小胖子更适合老鸟飞远距离

网友F:
怎么不考虑冲浪者

楼主:
冲浪者听说螺旋炸鸡的例子很多。

网友G:
我认为上好小子1720吧!这个新手老鸟都飞。死胖子一旦炸机就是毁灭性的。还有飞控尽量上a控果子或者h控。

网友H:
小胖子速度不快,巡航速度40多,不过操纵手感和好小子两样,不推荐你开始用这个入门,进阶用的。

网友H:
小胖低速性能没那么不好,巡航40多最低,正常50多,不过新手不推荐小胖子,手感完全和好小子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冲浪者听说螺旋炸鸡的例子很多。
滑翔机螺旋比胖子几率小的多
不容易失速

网友I:
还是好小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