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显示的飞行模式和电脑显示不一致怎么搞啊?

楼主(2015-01-19):
apm3.2四轴,miniosd2.0,在电脑上设置好遥控上六段飞行模式正常,接osd显示的和设置的不一样,osd升到2.4也这样。是不是osd的固件还是不对?osd配置软件新的能发我个邮箱里吗?现在用的还是ct2.0的,翻墙翻不过。谢了,邮箱13822618@qq.com
另外,你们osd有没有被马达干扰的现象,就是飞机通电,osd图传也同时供电,通电瞬间osd正常启动,随着马达自检发出滴滴声,图像就跟着闪,同时osd的字不显示了,只有图像,必须等马达自检好,重新拔一下osd和apm的连线,osd才正常启动,后面马达正常转动不干扰osd,只有滴滴声会导致osd不显示字。

楼主:
有谁先发个新的osd CT软件给我试试,2.4和老的软件内容不一样,13822618@qq.com

网友:
干扰的问题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啊?

楼主:
osd接飞控端是apm供电的,apm是5.3V3A电源模块供电的

网友(2015-03-01):
感觉OSD 的设计可能有问题  对电压很敏感  以前滴滴滴的时候会闪没  然后专门给他**稳压电源   现在闪没是不会了   但是暴力飞行依旧会数据消失。。

网友(2015-06-02):
在电脑上设置好遥控上六段飞行模式正常,接osd显示的和设置的不一样,osd升到2.4也这样  你好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