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z84的起飞

楼主(2015-01-19):
首飞z84 扔出去后一直向下,到地上都没拉起来。

第二次继续扔,万幸,快到地面的时候拉起来了,首飞感觉太灵活,可能是100%舵量的关系。

第三次继续扔,又是砸在地上。

问一下大家,这个到底是飞机问题还是没有扔好? 有没有什么经验说法?谢谢

网友A:
重心不对,你看下我的帖子,里面有个起飞视频,调好重心很好飞的,起飞往下掉正常

网友B:
这个机子我买了5架了
现在用2217 3500kv+3s 6*4桨  3s 2200电池
直接电池靠头装
然后 就大力抛向上方30度(不开一点油门,因为我的手 就被z84切过  血肉模糊)
抛出之后带一点拉杆 直接推满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我买了5架了
现在用2217 3500kv+3s 6*4桨  3s 2200电池
直接电池靠头装

我抛出去后感觉打舵都不管用 拉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你看下我的帖子,里面有个起飞视频,调好重心很好飞的,起飞往下掉正常

重心再往后点么?往前不是更会下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抛出去后感觉打舵都不管用 拉不起来

没有速度当然不管用
扔->全油->拉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我买了5架了
现在用2217 3500kv+3s 6*4桨  3s 2200电池
直接电池靠头装

你这配置速度多少 要不要修改推力线.我用2212KV2700 上5030正常 直接换成4.1总有低头现象微调后又抬头.是不是根推力线有关.
另外目测楼主 起飞油门太小.我都是全油起飞.手拿翅膀一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配置速度多少 要不要修改推力线.我用2212KV2700 上5030正常 直接换成4.1总有低头现象微调后又抬头.是 ...

速度随意破百
原装座子粘好推理线是ok的
全油起飞 抛不好容易打手
相比伤人  我还是宁可摔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速度随意破百
原装座子粘好推理线是ok的
全油起飞 抛不好容易打手

这机最好还是全油起,不然速度不够。
而且打手和全油半油没什么关系,抛不好都会打,我也被打过,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最好还是全油起,不然速度不够。
而且打手和全油半油没什么关系,抛不好都会打,我也被打过,疼。
...

我是0油门抛  一定不打手
而且我是左手抛  飞机不离手 左手就没法回来推油门
100%安全

网友:
0油门抛出滑翔十米再推油都行,根本没难度

网友:
原来这样丢..我都是带油门丢..4.75x4.75桨.出手那下反扭力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