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大疆 p2v vision 改上gopro问题

楼主(2015-01-19):
原先给p2v vision蛋蛋加了一个两轴云台,苦于蛋蛋视频画质过差。
最近入手gopro hero4 银色版,视频效果令人满意。
已经入手isod mini,2.4G发射和接收装置。
在接线中碰到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如图,原先蛋蛋接口也在视频接口上,不知蛋蛋的绿线和白线是否是主机板参数信息视频输出。
黑线和红线是12V电源接口,可否提供给2.4G图传使用。

楼主:
其实讲白了就是使用自制云台,求接线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讲白了就是使用自制云台,求接线方法

另外两根是飞控信息状态信号线,蛋蛋的视频信号和发射装置都在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两根是飞控信息状态信号线,蛋蛋的视频信号和发射装置都在蛋里面

多谢回复,您的意思我理解了,空的位置才是精灵飞行信息视频输出,可以直接接入isod mini?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您的意思我理解了,空的位置才是精灵飞行信息视频输出,可以直接接入isod mini?

不是的,蛋蛋到机身里的耳机插头里4芯线,两芯是电源,两芯是飞机信息传到蛋蛋里,发射图传模块在蛋蛋里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最好买原厂FPV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蛋蛋到机身里的耳机插头里4芯线,两芯是电源,两芯是飞机信息传到蛋蛋里,发射图传模块在蛋蛋里
...

我不用蛋蛋图传了,改go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最好买原厂FPV HUB

因为我不用原厂h3-3d云台,使用自制云台,所以hub没有多大必要。需要的是isod mini四芯接口线和蛋蛋接口的定义。

网友:
我觉得蛋蛋挺好的,多功能。娱乐够用了,。

网友C:
在吗,哥们你的原坨机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吗,哥们你的原坨机出吗?

可以在这里购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_u=lolj2c37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