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z15-5d+A2高空貌似飞控傻了,100多米直摔,上OSD数据求分析

楼主(2015-01-19):
今天飞s1000+z15-5d+A2时,第一个起来正常。。。第二个起落飞了大约150米高这样,感觉飞机突然不正常,然后就直接摔下来。。。电池当场着火,S1000机架完全散了,基本没得救,5D2报废,镜头找不到了,云台也报废。。。。

上个IOSD数据,大家下载分析看看什么原因吧。。。。。。。。。。

百度网盘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vIb7C

网友:
有图片没

网友:
a2正常,命好的设备钱挣出来再炸,命不好的。。。。你懂的

网友A:
你那数据打开为啥什么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数据打开为啥什么也不是

已经更新了,刚才弄错了。

楼主:
图片明天再整来了

网友:
这个惨啊。。。同情~~

网友:
描述不够清晰呢,想问掉下来的时候是什么姿态,翻下来的?还是垂直掉下来的?看OSD 数据没有看出异常,电压也没有发生大波动

还有中间  E 通道有个全范围的正输入,是LZ 输入的还是异常呢

网友:
副翼和仰俯都有两个较大的波峰,仰俯打舵时间长,应该是高速前行而已。。。正常。

网友B:
这次很给力,终于有能提供日志的。。。

网友:
尽可能给予更详尽的描述,数据貌似看不出什么问题,也许你的猜测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次很给力,终于有能提供日志的。。。

官网不是有疑似结论啦? 归结为电池垃圾,油门操作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不是有疑似结论啦? 归结为电池垃圾,油门操作失误

日志我也看了,电池好像是垃圾,各轴输出幅度来回震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不是有疑似结论啦? 归结为电池垃圾,油门操作失误

油门是出问题之后才操作的

飞S1000负载降压都是那么快的。。。电池是新版格式10000

网友C:
我觉得应该 @一下格式老板

另,大负载,低温,使用过几十次的电池,能少飞一点是一点,不要迷信电压值,重要的是看容量消耗

网友:
22的电压都不能稳定机器了,这可如何是好,楼主的电池真的老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 @一下格式老板

另,大负载,低温,使用过几十次的电池,能少飞一点是一点,不要迷 ...

嗯,千红大大说的对,其实电压只是个表面值,电流才是实际起作用的。不过LZ 的描述确实是要详尽一点,细看了OSD 数据,操作与飞行器的姿态反馈都能一一对上。但老实说一句,数据记录也只是记录飞控范围内的东西,飞控以外的一切其实都没有记录在内的,比如某个电机停了,飞控是记录不到这个的,除非电调有反馈数据回来,但目前的DJI 飞行器介绍好像都没有。

网友:
什么情况,又炸,电池问题?

网友:
估计到最后,也是无言的结局。。。大疆一般不会管的。

网友:
看了一下唯一有点不太正常的只有气压计的值,貌似“下降”的时候有点诡异。
另外dji的飞行是数据好难得琢磨啊,xa这方面貌似做得不错。

网友:
我前几天飞一个长航线飞到21.4下来的

网友:
这个数据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估计现在很郁闷。。坐等上图吧

网友:
坐等楼主散件图集

网友:
WKM安全些么?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电池电压很关键,看来数据曲线在输出到最高点电压已经到了危险时值,一般爬升期到了22v就很容易出问题,返航降落最好,遇到拉高镜头一定是满电直接爬升,我的s1000挂5d就飞到过700米拍一个镜头完成立刻返航,还是用的格式16000电池。。

网友:
楼主,我用最新版日志查看器,已经可以读取到A2的地磁计模数据了,你也是挂在地磁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