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用K8飞有副翼的?

楼主(2015-01-20):
有木有用K8飞有副翼的?纠结这个问题很久了,闲置一台有副翼,恰巧翻出一个K8,模友通病。开折腾!我只想知道能不能飞,只飞航线的话。有木有老前辈们试过呢?

网友A:
可以飞的,我现在就这样飞,看我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7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的,我现在就这样飞,看我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737

要是把线全部接上,用陀螺仪微调功能的话能飞吗?会不会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把线全部接上,用陀螺仪微调功能的话能飞吗?会不会冲突?

可以飞是可以飞,但这样手感既不是有副翼也不像无副翼,建议你像我这样,单独用K8的锁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是可以飞,但这样手感既不是有副翼也不像无副翼,建议你像我这样,单独用K8的锁尾功能。

感谢前辈指点,就是想试试有副翼+三轴陀螺仪飞起来是什么感觉,纯属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