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1-20):
小弟新手一个,最近在装小穿越机的时候因为焊接技术不过关香蕉头实在不怎么好焊,想看看能不能用冷压端子代替2204电机和电调间的连接。大神帮我解答下

网友:
焊接功夫不行可以找人帮忙啊,冷压总归感觉不太可靠

网友:
有合适的压线钳和端子也未尝不可,固定之前要先确定好马达旋转方向。

网友A:
要香蕉头干嘛,电机方向对了直接焊接再用热缩管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香蕉头干嘛,电机方向对了直接焊接再用热缩管封住。

总觉得电线对焊不牢,而且加香蕉头方便检修

网友:
航模是综合性的,焊接是航模熟手的最基本的,自己多实践吧。如果只是偶尔玩玩,焊接求人帮忙好了。

网友:
可以连压带焊。

网友:
可以拿来我帮你焊

网友:
直接到手机店,

网友:
还是慢慢的焊接吧,毕竟焊接上是最好的,并不建议用橡胶头。

网友:
焊接是 基本功 以后有很多地方要用到的

网友:
先灌锡灌倒那个孔里 边上不是有一个小洞嘛再从那个点把锡融化 直接把线插进去就OK了

网友:
焊多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