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帖---遥控的THRO CUT功能

楼主(2015-01-20):
看了萨摩同学lvbin 的调机爆头帖子。。。深感同情。。。分享个我一直使用的锁油门功能。。也许很多人不爱研究遥控功能,就只好费事拔马达线了。。

这个THROTTLR CUT功能。我想玩油机的都知道。。一般设置为熄火用。。其实对于电动。。也有大用处。。

手边没有其他控。只能拿FUTABA控来发图了。其他品牌的设置大同小异。。如果你是12Z 14MZ 18MZ可以无需设置CUT功能。。。直接点一下COND HOLD。。自动锁油门。

例-----设置为SB为CUT开关。锁定点为油门0点数值。也就是最低位。。。左边几个飞行模式是CUT对应是否生效。。如果某个飞行模式下不想用CUT。。就选INH。。。(遥控产品定位不一样。,。其他控多少有点功能阉割

这张图可以看到  我打开了CUT功能。。并且切换到了ID3。。油门杆也推上去了。但是油门锁在0点。。调机不再需要拔马达线或者卸大齿盘了。。
ID12345678 可以随便切换并且调试曲线。。CUT不同于HOLD。。。这个就不多说了。。

油门大概在1/4下才能激活CUT功能。。如果关闭了CUT功能。。油门也必须拉到1/4下才关闭。恢复正常0-100。以防止误操作。。

我的习惯。。。飞机通电前。。看一眼油门最低和CUT打开就哦了。。。

看过的回帖。。不然枉费我大晚上排字。。

网友A:
请教一下电的上面这个THRO CUT和THRO HOLD的区别是不是HOLD是电机不再驱动,只自动转动到停止,而CUT是电机瞬间强制停转,反应到实飞上的熄火降落就只能用HOLD,用CUT的话就强奸大地了,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电的上面这个THRO CUT和THRO HOLD的区别是不是HOLD是电机不再驱动,只自动转动到停止,而CUT是电机 ...

我的理解是hold为油门保持,cut是切断,也就是完全断掉油门。

网友B:
另外要注意cut position 就是熄火生效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要注意cut position 就是熄火生效的位置。

那区别就是HOLD是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油门值,但如果设定HOLD时油门输出为0,那么效果就和CUT是一样的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区别就是HOLD是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油门值,但如果设定HOLD时油门输出为0,那么效果就和CUT是一样的了,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电的上面这个THRO CUT和THRO HOLD的区别是不是HOLD是电机不再驱动,只自动转动到停止,而CUT是电机 ...

HOLD只要打开。不管你油门在任何位置。。直接生效。。
CUT。。。油门杆要在低位才生效。。飞机在空中时油门杆不在低位。。你切CUT也是没反应的。什么时候油门杆拉到低了。。就生效熄火了。。

网友C:
玩熄火重启的话,Thro Cut 必需设置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453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熄火重启的话,Thro Cut 必需设置好。

CUT不适合玩熄火降落。。。
生效位置不同于HOLD油门全程生效。。
CUT即使打开。油门要在大概20以下才激活(这点符合正飞熄火降落的操作手法。拉负螺距)。。想退出CUT。油门也要拉到20以下才能恢复正常0-100(想熄火反悔,必须油门拉下来退出CUT,这一瞬间,飞机是负螺距。)。。。
你确定这样也能玩熄火反悔??

咱不讨论这个问题。。。。发这贴的目的是调机锁油门的一种方法。。。方便于拔马达线或者拆大齿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之前調机也用hold,总距只能试一种,cut可以换idle的话方便多了~~

网友D:
不知道14SG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每次调3D螺距的时候都是拔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CUT不适合玩熄火降落。。。
生效位置不同于HOLD油门全程生效。。
CUT即使打开。油门要在大概20以下才激 ...

可能是误会了。

V3玩熄火重启是用Hold,不是Cut。
要有熄火重启功能的话,Hold时要有一定油门值,

也就是说设置里只有Hold的话,在熄火重启有效时限里,是不能切断动力的,

这时候就需要有Cut的开关设置,切底切断动力和重置熄火重启功能。

网友E:
楼上有大神已经说过了,有CU丅 P0Siti0n可设的,跟据需要随意设置生效点。但无论设置为任何值,只要生效,tho cut时油门输出一定为0,tho hold时油门为标定的油门曲线(一般为一条恒定水平线)

网友:
看了lz的帖子,这个功能确实很实用。
可惜也被lz说中了,很多遥控器都阉割了这个功能,比如xg14,只能在普通模式启用。。。

网友:
其实是优先级的问题,我用的是MZ24,也有这功能挺好用,单纯的HOLD,优先级最高,切了HOLD其他什么3D1,3D2不生效,这个可以用做熄火降落,THR.HOLD是油门保持,这个切了之后还是可以切3D1,3D2的,只是油门没有输出,当然你要设置保持在0油门,这个作用就是直接切了这个不用拔电池也不用拔电机线,直接切换各种模式调试飞机,非常方便。还有一个选项THE.CUT,这个是油门熄火,油机怠速用的,我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14SG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每次调3D螺距的时候都是拔线的

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误会了。

哈哈。这样啊。明白了。
是整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大神已经说过了,有CU丅 P0Siti0n可设的,跟据需要随意设置生效点。但无论设置为任何值,只要生效,t ...

cut pos是油门锁定点,可以把油门锁在任何位置。。不是激活cut的油门生效点

拉高锁定点,激活点是否也变高,还真没试过。
晚上回家了试试。

网友:
电的还是只设置一个HOLD就行了。关键还在于自己的细心,你就算调了CUT,你不打开也没用。而且关电机的开关多了,万一在天上不小心动到了就亏了。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玩模型有些必须的习惯还是要养成的。

网友:
有没有教程呀???小白不会设置呀

网友:
cut不带螺距曲线,hold带,其他没什么大的区别
估计某人又会来喷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UT不适合玩熄火降落。。。
生效位置不同于HOLD油门全程生效。。
CUT即使打开。油门要在大概20以下才激 ...

cut一样可以全程生效的,不生效是因为打开了ESC模式
ESC模式下可以调整生效的范围

网友:
不错 不过调机最好还是拔掉电机线 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电的上面这个THRO CUT和THRO HOLD的区别是不是HOLD是电机不再驱动,只自动转动到停止,而CUT是电机 ...

你理解有误,无论怎样切断动力,电机也不会戛然而止,除非你设定电机刹车。并且,即使电机刹车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有单向轴承,大桨是不会突然停转的

网友:
楼主的做法可以实现不拔电机线测量normal、idle等各种模式下的螺距,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不拔电机用hold只能测量对应模式曲线的螺距。只是感觉切了CUT还是不那么牢靠,毕竟电机线还连着,飞机就在眼前,遥控设备这东西,万里有个一呢,心里不踏实

网友:
这个cut只是在油门在四分之一以下才生效?那调最大螺距的时候,油门要推到100%啊。。

网友:
高压舵机用2S直驱,非高压用闲置电调妥妥的。省心省事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