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校对平衡

楼主(2015-01-20):
大家觉得这样的方法校对螺旋桨平衡合理吗!?

网友:
从照片上看尺的精度远远不够,再怎么量也难以得出有足够精度的长度

网友:
不合理,你怎么知道那里就是单片桨的重心点呢?最合理的是用喷漆均匀喷涂。。。

网友A:
这个平衡器……你把桨翻一面就变了 本身就不平衡……

网友:
不科学,最简单的办法贴胶带

网友:
不如贴胶带

网友:
某宝有卖专用贴纸

网友:
1、不如用胶带。2、那个平衡器精度呵呵了

网友:
这个浆平衡器,确实坑,坑新手可以,根本调不平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用什么胶啊,直接用胶带不就行了。

网友B:
都说浆平衡器不对,有人给推荐个浆  平衡器吗

网友:
看到视频有打磨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衡器……你把桨翻一面就变了 本身就不平衡……

支持,我用过一次,换一次变一次,最后桨都要打磨没了

网友:
静平衡没用,你这粘来沾去,静平衡越来越来,而且桨面改变了,桨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也变了,不平滑的表面会产生更多湍流,造成振动增加和能量损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浆平衡器不对,有人给推荐个浆  平衡器吗

那就要专门搞动平衡的东西了,听说那个玩儿贵啊

网友:
大飞机最好做个动平衡 和你一飞机设备比起来 没贵多少

网友:
这平衡器不准吗?怎么我看老外也用差不多的.

网友:
我就用的这平衡器,挺好的,调好了调个方向看看,基本差不多

网友C:
这个只能做水平 调教 不能做垂直调教   所以出来的效果不会太好 我还是买了4oo元那个美国的 相当好用 调完 硬挂都没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做水平 调教 不能做垂直调教   所以出来的效果不会太好 我还是买了4oo元那个美国的 相当好用 调完  ...

那种美国的 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做水平 调教 不能做垂直调教   所以出来的效果不会太好 我还是买了4oo元那个美国的 相当好用 调完  ...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