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问题

楼主(2015-01-20):
夜场 调到了5500k   回家播放 画面变成4比3的了   ,,,,,求解    想知道夜场保持亮度的情况下 还是16比9  怎么弄?

网友:
选另一个分辨率
比如960P是4:3
1080P是16:9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5500K是色温,4:3和16:9是宽高比,是二回事…

网友A:
GOPRO3的1440P丶960p是4:3宽高比的,其余的是16:9或17:9
5600K是高色温,画面偏蓝白色。3200K是低色温,画面偏暖色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PRO3的1440P丶960p是4:3宽高比的,其余的是16:9或17:9
5600K是高色温,画面偏蓝白色。3200K是低色温 ...

我画面一直是16比9   调节了5500k  画面变4比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PRO3的1440P丶960p是4:3宽高比的,其余的是16:9或17:9
5600K是高色温,画面偏蓝白色。3200K是低色温 ...

到家看了  天黑没看清··· 1440p。。。。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家看了  天黑没看清··· 1440p。。。。

1440p就是4: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