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起飞点头问题

楼主(2015-01-20):
请教下各位大神,977起飞后上下窜动,就像蜻蜓点水那样,请问这种是哪个部件的问题?
另外,在油门锁定状态下,推动油门,斜盘是正常的,水平上升水平下降;
油门非锁定状态下,推动油门,斜盘会在过了60%的油门时偏向一边,然后在油门差不多回零的时候又通过一个卡顿回到正位,这种情况需要调整哪里?
谢谢各位!

网友:
斜盘和十字头?我看了三遍还是看不懂lz描述的问题。
希望lz描述的稍微细致一些,或许可以更快找到答案。

网友A:
斜盘和十字头是正常的,如果上桨之后,推动油门斜盘是十字头就会偏
以上的描述我着实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和十字头是正常的,如果上桨之后,推动油门斜盘是十字头就会偏
以上的描述我着实看不懂

哈哈,确实打漏一句话了,感谢提醒,是我的问题。
是这样的,在油门锁定状态下,推动油门,斜盘是正常的,水平上升水平下降;
油门非锁定状态下,推动油门,斜盘会在过了60%的油门时偏向一边,然后在油门差不多回零的时候又通过一个卡顿回到正位。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是不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舵机的问题

感谢回复:)检查了舵机,确实有一个舵机通电初始状态不在水平线上,试过调整舵机臂也不正常,换了舵机虽然舵机臂直了,但是情况还是没有改变。然后通过调整拉杆长度的方式让斜盘处于水平状态,遇到的问题是:锁死油门斜盘状态正常,但是解锁油门状态下,一推油门斜盘就歪了,油门回零之后又变正常了。

网友C:
应该是前面那个舵机虚位大了,陀螺仪持续修复,换一个舵机试试

网友D:
你是不是把主板用扎线固定的? 我今天遇到和你一样问题 把主板上的固定扎线去掉 用厚双面胶固定水平 记得一定要水平 就解决了

网友A:
lz 是六轴模式下出现这种情况吗?那就试试三轴是否一样情况。如果三轴模式下一切正常,那应该是六轴模式需要悬停调试了,按照说明书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前面那个舵机虚位大了,陀螺仪持续修复,换一个舵机试试

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推油门的时候前面的舵机先下拉,然后再往上推,就是大概油门2%~10%的时候,油门回零的时候,也是到10%左右的时候前面舵机突然下拉,然后再回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主板用扎线固定的? 我今天遇到和你一样问题 把主板上的固定扎线去掉 用厚双面胶固定水平 记得一 ...

主板倒是没有弄过扎带,不过换过机架。今晚试了一下,在悬停模式往后向微调,是有点症状缓解的迹象,看来很有可能和主板的水平有关系,但是目测看着主板确实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是六轴模式下出现这种情况吗?那就试试三轴是否一样情况。如果三轴模式下一切正常,那应该是六轴模式需 ...

三轴模式也一样,今天在三轴下还出现了一个更奇葩的情况,斜盘三个球头顺着做了个螺旋运动,有点不好描述,就是每个球头在一个周期内都依次升高降低了一次,斜盘绕着鱼眼做了个波动的动作,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木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推油门的时候前面的舵机先下拉,然后再往上推,就是大概油门2%~10%的时候,油门回零的 ...

检测一下飞机是不是震动大了,引起6轴陀螺仪震荡修复了,一定要排除震动源

网友:
学习中,我的977一在堆问题,停飞中,没时间

网友A:
舵机臂有没有改动?没有的话就拿在手里推八九十油门震动是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有没有改动?没有的话就拿在手里推八九十油门震动是否太大。

舵机臂无改动,拿在手里推大油门就感觉在抖动,上下窜动那种感觉,我的是改了金属套件,有点想弄回原套件试试,感觉金属件旋翼头和主轴之间的缝隙有点大,左右推动会有点晃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飞机是不是震动大了,引起6轴陀螺仪震荡修复了,一定要排除震动源

嗯,确实有点这种可能性,飞起来会掉高,拿手上测试会有点点头般的窜动。

网友E:
检查主轴卡位螺丝,我的已换卡梢代替原来,无发现任何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主轴卡位螺丝,我的已换卡梢代替原来,无发现任何虚位

感谢朋友提醒,确实这个螺丝变形了,但是在螺丝包里找不到相同的螺丝,请问下朋友你的螺丝替品是在哪里找的。

网友E:
回楼上:替代品不是螺丝,是钢制的卡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替代品不是螺丝,是钢制的卡梢.

一下子明白了,谢谢提醒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中联项圈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