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的红灯常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20):
IO的PWR灯亮一下就灭了,然后LED就常亮红灯,编码板的蓝灯也不亮,连接电脑能发现COM设备,但是MP连不上...
什么情况?故障了么???

确实有芯片烧了!但是卖家居然说说是我正负极接错造成的!!!还得自己掏维修费...到手一周然后返修接着苦等半个月最终等来这结果真是太窝火了!没一点售后能力的卖家大家以后千万要小心了

网友A:
主控烧了吧?我上月也是这样   上电直接喇叭长响   红灯常量  建议楼主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烧了吧?我上月也是这样   上电直接喇叭长响   红灯常量  建议楼主返厂维修

我的喇叭是一串音乐之后两声响然后红灯...看来只好返厂了,这才到手一周都还没上机测试呢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喇叭是一串音乐之后两声响然后红灯...看来只好返厂了,这才到手一周都还没上机测试呢就挂了
...

那跟我一样了

网友B:
仔细看编码板的左上角有2个小焊盘,不连上是不通电的,这是坑,一旦焊上就不得退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编码板的左上角有2个小焊盘,不连上是不通电的,这是坑,一旦焊上就不得退换了

这个也是很不合理,板上本来有的红黑线为什么不供电呢......
确实坑啊..只求给我修好就行

网友C:
小伙子,内存卡没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内存卡没插吧!

卡当然插着,前一分钟还在校准油门行程,后一分钟断电重启就这样了..别告诉是内存卡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内存卡没插吧!

拔了卡试了一下,直接就亮红灯。插着卡是先亮蓝黄灯然后亮红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拔了卡试了一下,直接就亮红灯。插着卡是先亮蓝黄灯然后亮红灯

联系卖家吧,难道没售后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卖家吧,难道没售后技术?

售后是一问三不知,然后就叫我寄回去了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D:
重新换个固件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是一问三不知,然后就叫我寄回去了

- -!

网友:
哈哈,买华硕家的就有技术售后啦

网友:
顺便挣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换个固件看看呢

连不上电脑啊,怎么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不上电脑啊,怎么换

那是你固件跑有问题.
你不是说刚插电脑上能认到么,后来就认不到了.
十有八九固件问题..
说明 bootloader 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固件跑有问题.
你不是说刚插电脑上能认到么,后来就认不到了.
十有八九固件问题..

是的,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认到COM设备,但是MP连不上。但是之前一很正常,我也没做刷写固件的动作也没做设置保存,只是断电重启而已,这样子固件也能出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固件跑有问题.
你不是说刚插电脑上能认到么,后来就认不到了.
十有八九固件问题..

刚试着用固件烧写工具刷了一下固件,现在的情况是只有FMU的PWR灯亮,LED的红灯都不会亮了

楼主:
不敢再折腾了,还是寄回给卖家检测好了,这才到手7天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再折腾了,还是寄回给卖家检测好了,这才到手7天而已......

返厂把..

楼主:
确实有芯片烧了!但是卖家居然说说是我正负极接错造成的!!!还得自己掏维修费...苦等半个月等来这结果真是太窝火了!没一点售后能力的卖家大家以后千万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