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失控之后,想了一个防止飞丢的最简单方法,不用任何改动

楼主(2015-01-20):
我看有帖子,把汽车定位模块都安装在飞机里,真是煞费苦心。
但使用定位模块有些问题:
1、飞机坠落通常电池都会碰撞断电,这时定位模块也没有电了。所以定位模块要附带锂电池,让飞机电池给它充电;
2、定位模块给给飞机增加了重量,同时gps天线也找不到最好的位置,因为最好的位置被飞机自带的gps天线占用了;
3、虽然手机频段与飞机不同,但大功率的近距离的辐射场强还是会引起飞控系统造成干扰,这个与通信频率无关;

所以我想了最简单的办法:

1、准备一张纸条;
2、把手机号码写在上面,后面带上“共建和谐社会,重酬500元”;
3、贴在飞机上,搞定!

当我开个玩笑,呵呵

网友:
简单易行,强烈推荐。

网友:
如果掉在山里,或高树上,这个方法没用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多年前就有

网友:
花300大洋买个GPS定位就完事了,待机都有5天,还用担心没电?要搞得那么复杂?上次我飞机飞丢在13公里外照样找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固定翼的时候讨论过要不要在飞机上留电话。我想应该留,万一砸到人或物,该赔就赔,敢飞就得敢于承担责 ...

我上次飞就是飞丢在13公里外,去找时炸到人家一个瓦房,穿了一个洞,赔了200大洋,飞机找回来,还好没炸到人

网友:
你后面零加得越多,回来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3010&extra=

看我改的就很好呀,哈哈哈哈

网友:
上次飞丢了,知道大概地点是个高尔夫球场,自己进去找了半天没找到,和门口保安说找到给200,进去一队保安,10分钟找到

网友:
装个360儿童手环那些是不是轻便很多?

网友:
我的飞机上就帖了好几个标签,标签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网友:
可以考虑汽车定位  比如爱车安的定位

网友:
炸到别人了,真好找你

网友:
好办法!!不过遇到没节操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我问你,要是去到现场发现已经砸死了人,但是飞机上却写着你的电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问你,要是去到现场发现已经砸死了人,但是飞机上却写着你的电话........................

难道你不写电话,死了人,你躲得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不写电话,死了人,你躲得过吗?

看来玩航拍是最危险的娱乐活动,以后不玩了,免得晚节不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