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受阻,求指导

楼主(2015-01-20):
查看论坛老贴,多旋翼使用分电板的方案却实隐患很大。论坛有人推荐飞越的集线器。。。感觉性价比不高。遂想到日常电力的分线接头。象图片中这种接头纯铜打造,四轴的"大电流"应该扛得住吧?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你就直接焊一起吧。别用其他的了

网友A:
有什么隐患,

网友:
重量,重量

网友:
这种东西就不要想了,首先说重量问题,其次说没必要。直接并起来焊死比什么都好用。

楼主:
嗯就是可能偏重,直接焊线对自焊接技术不放心,有这个铜座焊接起来应该要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隐患,

分线板普遍做工差。 大电流直接报废

网友:
用了你就知道了,接触面小,压线的螺丝容易松,用力拧铜块容易裂开。直接焊线吧

网友:
不炸过不懂得怕啊

网友:
这个除了增加重量没有意义。

网友:
没意义 还是直接焊接好,灌锡多灌一些

网友:
分电板用好了不会有瘾患,别指望分电板只是分电,把他当集线器使就行了

网友:
焊工迟早要练好的,你网上看看视频,然后多用点洞洞板练习练习,焊锡用好的熔点低的容易一点

网友B:
这东西适合铜单线,咱们用的铜揽线股数多还细,压的时候会有很多铜丝被扭断

网友:
你的多轴有多大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适合铜单线,咱们用的铜揽线股数多还细,压的时候会有很多铜丝被扭断

不用螺丝拧。直接线插到孔里。焊锡伺候。目的和飞越那个铜分线器一样。有孔焊接起来应该方便些

网友:
直接焊死比什么都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1811&extra=
我的安装帖子在这里

网友:
重,不好,直接连线焊接,不用分电板

网友B:
不如直接线对线焊,论坛里学到的,简单演示一下,线对插,捏紧,上锡。总线用粗点的可以把4个电调线都这样焊到一起,很结实的

网友B:
我用了香蕉头,方便拆卸(但重了一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线对线焊,论坛里学到的,简单演示一下,线对插,捏紧,上锡。总线用粗点的可以把4个电调线都这样 ...

这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香蕉头,方便拆卸(但重了一点)。希望能帮到你

好吧。我也来直接焊接。学习实践下

网友:
这个  好是好  不过又少飞几十秒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