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 显示 BAD GYRO 陀螺仪错误!

楼主(2015-01-20):
查下相关资料,量了79133模块确实是有问题,想问下换上AMS1117后,输出脚飞线回到原来79133的输出脚位置是吗,换模块对飞控有什么影响吗?比如精度?值得修吗,谢谢大家
是不是2.5 2.6 很容易烧这个稳压模快?

楼主:
求助,等回复!~

网友A:
我的2.8显示罗盘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8显示罗盘错误。。。?

重新校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试试

我是使用的内置罗盘,校准多次,还是有那个提示。 不过我点击仪表  看了下  罗盘还是转动的   不知道是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