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鸡鸡掉水里了,求助大神

楼主(2015-01-20):
大疆F550六轴,E300动力套装,飞机掉水里了,捞起来之后怎样判断电调是否正常?直接连接到电机上?
设备已经全部烘干,NAZA-M LITE工作正常,

六个电调测量电压都不正常,其中一个测试下来正常,接上电机,电机抖了几下直接冒烟了,悲剧。。。

网友:
先把机机洗净晾干,或电吹风吹干,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直接通电再飞,然后再买一套

网友:
先搞干,各样**测试

网友:
先搞干,再各样**测试

网友:
先把机机拿到大太阳下多晒几天吧,能拆的尽量拆开。晒干后通电,一项一项检查吧,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虽无奈,总是没飞丢。不要急于上电,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带电落水的话,有些指定会短路

网友:
进水的 建议除了电机+桨+机架  其他都不要了

网友:
进过水哪怕现在没问题也是隐患多多,小心使用吧

网友:
同意14楼的,要不然在炸了还得损失还不好查原因

网友:
电调剥皮晒干,用热吹风吹干!

网友:
别通电就行。。。。放几天~

网友A:
带电进水  就算完全凉干了 也不要通电  每个  场效应管 都要测测好坏  稳压部分也要测好了在接飞控或者接收机 避免故常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进水  就算完全凉干了 也不要通电  每个  场效应管 都要测测好坏  稳压部分也要测好了在接飞控或者 ...

所有的电调都测试过了,除了一个烧的特别严重PCB都废了其他的都是MOS挂了,稳压输出正常,单片机输出信号正常,只要换MO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