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想改天地飞二代 5通为三段开关!

楼主(2015-01-20):
手上有天地飞二代 ,想使用CC3D飞控需要三段开关。请教各位高手能否将第5通道改成三段开关?

网友:
我也用的是天六二,,,但是不久你就彻底想换了。。。尽早入个好点的吧

网友A:
天六2,直接把旋钮换成三段就可以了,加个三段开关,再用两个电阻,很简单,论坛里有教程

楼主:
用了以后真想换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六2,直接把旋钮换成三段就可以了,加个三段开关,再用两个电阻,很简单,论坛里有教程

天六二代好象没有旋钮开关。5通和6通都是二段开关。谢谢!

网友:
额,看错,那只有一个办法,用混控了

网友:
不知道把飞控五号通道线接到三段开关通道可以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样的控

网友B:
可以,天6A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天6A就是这样改的

天6A有旋钮开关,天六二代没有。

网友B:
里边有三条线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边有三条线就行了呀

等的拆开来看看。谢谢!

网友:
7楼说的办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