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飞机木结构的修复一例

楼主(2015-01-20):
炸机视频发在5irc了,据说贴连接会被删我就不贴了....
简单来说就是炸了个起落架的板,天翼不给修机木片,就只好自己用autocad山寨了

网友A:
不错,有激光切割机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激光切割机就是方便

没切割机,tb上找商家帮我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切割机,tb上找商家帮我切的

切这几个零件用了多少money?

网友:
开膛破肚的大手术啊。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这几个零件用了多少money?

网友:
不便宜呀,,

网友:
飞机性能如何

楼主:
要是炸了电机架,买个新的也是这个价格啊.....
这个木片我切了两套

网友B:
我同学之前把我的slick降落架炸烂了,被我用502、纤维较、ab胶、硅胶补了回去,继续使用,完全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学之前把我的slick降落架炸烂了,被我用502、纤维较、ab胶、硅胶补了回去,继续使用,完全没有影响

如果是平地起降还好,沙地草地一些阻力大一点的地面,再撑几个起落又会断,平降蛇降都一样

网友:
起落架修理麻烦啊,今天飞的15E和70E都有问题了。

网友:
你这30吧?15基本没有木结构

网友:
修修补补又是一架好飞机。

网友C:
兄弟,碳纤维起落架,用尼龙螺丝固定,降落蹩脚了,螺丝断掉,换个螺丝1分钟搞定,用金属螺丝,万一再被蹩脚,又要修木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碳纤维起落架,用尼龙螺丝固定,降落蹩脚了,螺丝断掉,换个螺丝1分钟搞定,用金属螺丝,万一再 ...

尼龙螺丝断里面的话,取出来难......
以前用软一点的尼龙螺丝的确有积极作用,但是地面阻力大一点滑跑也会折

所以不如练好降落

网友D:
天翼的飞机是好,可是令我很纠结。15E个头不大但是不能拆,放车上占地方;30E呢容易存放,我买来练手的话,此机有不少木结构,炸了不好修。啥时候天翼能出款纯EPP结构又能拆机翼的3D机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尼龙螺丝断里面的话,取出来难......
以前用软一点的尼龙螺丝的确有积极作用,但是地面阻力大一点滑跑也 ...

天翼 有过视频怎么取断掉的尼龙螺丝。2个工具1分钟搞定。
1.防风打火机,便宜的3元,贵的5块,一个货色,就看小店还是便利店。
2.一字钟表螺丝刀。

用防风打火机把一字钟表螺丝刀烧烫,然后在断掉的尼龙螺丝上烫进去,稍等2秒后,就能将螺丝拧出来了。
整个过程1分钟搞定。
断了的时候可以自己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天翼的飞机是好,可是令我很纠结。15E个头不大但是不能拆,放车上占地方;30E呢容易存放,我买来练手的话, ...

30E 非常好,木结构断了,直接里面贴碳片,用502粘上去。
另外,有些较薄弱的地方,在一开始就贴个5mm款的碳片进去,小磕小碰也没事了。
另外有个现场修木结构的方法,餐巾纸加502,堆在破损的木结构地方。
epp蒙皮坏了就直接用502.
注意,我以前买的泡沫内核是会被502腐蚀的,所以502也不要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E 非常好,木结构断了,直接里面贴碳片,用502粘上去。
另外,有些较薄弱的地方,在一开始就贴个5mm款 ...

考虑一下还是算了,我这飞法现在是平均4块电池炸一次,侧飞航线、蛇滚转弯和眼镜蛇航线都在练,炸机高峰期,修不赢,还是15E好修些。以后技术基础好些了再入手30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翼 有过视频怎么取断掉的尼龙螺丝。2个工具1分钟搞定。
1.防风打火机,便宜的3元,贵的5块,一个货色 ...

新版的30,底板用了两层层板,用金属螺丝已经不会轻易折底板了,除非你和我一样
http://www.tudou.com/v/9PdyzLtSQS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的30,底板用了两层层板,用金属螺丝已经不会轻易折底板了,除非你和我一样

折断就是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