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200mw的图传问题

楼主(2015-01-20):
我的5.8g   200mw的图传230米左右开始黑屏过,一闪一闪,距离正常吗?用的是原装棒棒天线,有什么增距的方法?

网友:
不正常了,不至于200米吧

网友A:
兄弟 你的距离暂且不说,就你这个固定方式是不是太简易了,有可能伤到设备呀,另外,200mw这类图传市场太混乱了

网友B:
最好用一个大一点的热缩管包下,然后用双面胶固定,
换个蘑菇天线可以直线无遮挡距离400米左右正常

网友C:
我的飞出300米,信号偶尔会出现波纹,就是干扰的那种。不过画面还清晰的

网友:
这个200w我也有,飞一两百米开始有干扰,我的另一个aomway200mw要好太多,飞个一公里问题应该不大。还轻许多

网友D:
虚标 天线 遮挡  环境  因素太多了尝试调教天线角度  接受用个平板应该能远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的距离暂且不说,就你这个固定方式是不是太简易了,有可能伤到设备呀,另外,200mw这类图传市场太混 ...

要怎么固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一个大一点的热缩管包下,然后用双面胶固定,
换个蘑菇天线可以直线无遮挡距离400米左右正常

哪个频道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出300米,信号偶尔会出现波纹,就是干扰的那种。不过画面还清晰的

我也是这样,不过240米就这样,你是用原装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标 天线 遮挡  环境  因素太多了尝试调教天线角度  接受用个平板应该能远好多

太复杂了

网友:
600mw  6400米的路过,有图有真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不过240米就这样,你是用原装天线吗?

发射用的蘑菇头,接受用的蘑菇+平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射用的蘑菇头,接受用的蘑菇+平板

如果只是接收加一个平板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接收加一个平板 效果怎么样啊

接收端用双天线效果比较好,单天线的话也行,不过信号没有双天线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端用双天线效果比较好,单天线的话也行,不过信号没有双天线稳定

双天线什么意思

网友C:
就是监视器的图传搭载2个接收天线,类似鹰眼锐视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监视器的图传搭载2个接收天线,类似鹰眼锐视这样的

一个接收加2个天线吗?要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