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改装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Z15  云台,想换个相机,相机安装问题解决后是否只要调整好3轴重心位置就可以了,别的有啥参数要调吗

网友A:
请教大神如何进入PID调整、标定中点、校准码盘最大范围,谢谢,如果可以,我也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如何进入PID调整、标定中点、校准码盘最大范围,谢谢,如果可以,我也调调

如果这些不调会有什么现象? 我感觉水平校准还不如单独的陀螺自稳,一大幅运动水平就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些不调会有什么现象? 我感觉水平校准还不如单独的陀螺自稳,一大幅运动水平就歪了,

那是因为大疆飞控IMU数据和云台IMU数据融合后的效果,找不到地平线了

网友:
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