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调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20):
亚拓电调这是什么问题? RCE-BL45X 电调,飞了几次后突然出现飞行中无动力掉机的情况,然后再上电
电机
完全不响 不动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无炸。 给vbar的bec供电正常。

网友A:
你开定速了吗

网友B:
没遇到过,等待楼下老鸟解决

网友B:
插电后电机的提示声音倒是经常会变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电后电机的提示声音倒是经常会变小
提示音变小是马达的极性没有对准,你转下马达声音就响了,再转个角度就有可能轻了

网友D:
搞的我都不知道我的飞机倒地是因为什么突然失去动力了...一会儿觉得是 单向轴承打滑 一会儿又觉得是电调...哎。。。

网友E:
我的电调跟你的同样的问题,很奇怪,炸过一次后我再也没敢用这个电调了

网友F(2019-08-09):
RCE-BL45X 电调不支持定速!

网友G:
估计已经凉凉了,换好盈50a v3,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