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过N3 OSD的朋友

楼主(2015-01-20):
本人精灵1V1飞控 外加精灵1升级中心板(集成PMU和GCU的那个)
那个某凡的NAZA OSD N3说需要PMU才能用,那么问题来了
问了X宝的说V1飞控不能用N3,到底为啥呢?他也说不出来

所以请问下有没有V1飞控能用N3 OSD的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
我用的n2,n3估计是是要从pmu串联共享数据

网友:
有CAN总线口就能用呀

网友A:
因为V1没有pmu你有pmu等于变成V2了。怎么会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V1没有pmu你有pmu等于变成V2了。怎么会不能用呢

不晓得 等东西到了才知道,真不能用退掉就是了

网友B:
用N2的无耻地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2的无耻地飘过。

我是觉得N2接线有点小乱,N1又功能不全。手上又有闲置升级中心板,所以弄个N3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N2接线有点小乱,N1又功能不全。手上又有闲置升级中心板,所以弄个N3试试能不能用

我是用在QAV250穿越机上的,接线是比较多,呵呵。。。。。好用就行。

楼主:
请问老刘 你的n2显示电量百分比吗?不知道是不是v1的原因,其他参数都显示,就唯独百分比不显示,一打开他就自动关了

网友:
n3要插到pmu才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