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6二代能否使用CC3D

楼主(2015-01-20):
最近想入个250穿越机,手上只有天地飞 6二代能否使用CC3D?谢谢!

网友A:
可以用   我就是 用的 天六2   配的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我就是 用的 天六2   配的CC3D

飞行模式给是只能使用二种模式,用那两种模式?谢谢!

网友A:
直接就是固定翼 模式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是固定翼 模式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调

谢谢!配置CC3D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这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嘛

网友:
CC3D飞穿越一般只用到5个通道,天6完全没问题。

网友:
理论上只要5通道以上,  第5通道是2段或以上的就可以飞CC3D叻~!

网友:
也可以把六通道改成三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