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装APM飞控,襟翼是插几通道?怎么混控

楼主(2015-01-20):
固定翼装APM飞控,襟翼是插几通道?怎么混控。我是2.6米的滑翔机,有襟翼。我到处找都没找到襟翼的安装和混控方法。有大神知道的,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我去你可以切手动模式啊,只要不是接在8通道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可以切手动模式啊,只要不是接在8通道都可以

好像要和副翼混控啊 。

网友B:
襟翼不用插在APM上,插在接收机上就行了,控里设混控(空气制动)。我就是这么做的。APM做大飞机是不错的选择,比H要好。小飞机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要和副翼混控啊 。

一般2米飞机只要做到襟翼和升降混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2米飞机只要做到襟翼和升降混控即可

我看你的有襟翼。  你是怎么接的? 混控做的升降和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不用插在APM上,插在接收机上就行了,控里设混控(空气制动)。我就是这么做的。APM做大飞机是不错的选 ...

你的襟翼接接受的几通道?6通道吗?  6通道和2通道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襟翼不用插在APM上,插在接收机上就行了,控里设混控(空气制动)。我就是这么做的。APM做大飞机是不错的选 ...

这飞机好漂亮,请问叫什么啊?好飞吗?

网友:
官网有一篇,地址在 http://plane.ardupilot.cn

我是弄飞翼,应该有翼襟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襟翼接接受的几通道?6通道吗?  6通道和2通道混控?

手动是的,控设降落混控开关。但我是自稳降落(无轮)只要打开襟翼即可,平衡自动。另外APM只执行副翼和方向舵的混控(注,大风中降落是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是的,控设降落混控开关。但我是自稳降落(无轮)只要打开襟翼即可,平衡自动。另外APM只执行副翼 ...

我知道了,不用混控,直接用遥控打襟翼就可以了,不通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是的,控设降落混控开关。但我是自稳降落(无轮)只要打开襟翼即可,平衡自动。另外APM只执行副翼 ...

你的有没有把apm装到机身里面,我的有个机罩,我要不要盖起来啊,你的密封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有没有把apm装到机身里面,我的有个机罩,我要不要盖起来啊,你的密封了吗?

除了图传装在外部用于调节平衡外,其他全部密封,包括GPS。别相信把GPS装在机外能改善接收,没有必要。

机肚内部自制了底板,装了自制的DC-DC5v电源给APM单独供电,DC-DC12V给OSD供电,图传7-22V不用降压。我一直用2.4G增程,0.35W飞,飞行距离控制在6***米内,没有失手过。接收机双天线也没伸出机外。供参考。

USB调参口是必须的,别忘了找个合适的地方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图传装在外部用于调节平衡外,其他全部密封,包括GPS。别相信把GPS装在机外能改善接收,没有必要。
...

不是说气压计不能完全密封吗?会影响判断高度。你密封了都可以那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气压计不能完全密封吗?会影响判断高度。你密封了都可以那就没事。

哈哈哈哈。。。。APM的气压计是要塞海绵的,防止气流对其影响,它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环境。建议把GPS贴在机翼上即可,不用架高,反过来说,你把GPS离电机那么近(启用里面的指南针),用到自动航点的话,地面站反映的飞机航向会不准确,虽然飞机实际并没有偏航,但对惯导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APM的气压计是要塞海绵的,防止气流对其影响,它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环境。建议把GPS贴 ...

我准备明天下午去试飞一下,今天刚刚全部装好。电流计,osd。图传,什么都没装,gps线短了,没办法移到机翼上去,网上买的线都不长,线要自己做,没东西不好做,先这样吧,明天试飞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APM的气压计是要塞海绵的,防止气流对其影响,它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环境。建议把GPS贴 ...

气压计已经塞了海绵,玩多轴的时候都搞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计已经塞了海绵,玩多轴的时候都搞好了

你用泡沫做个架子,上面粘上GPS就可以了,就在APM上,5imx的服务器不同网络线路有延时,很郁闷。。我还想说的是,不要用减震,做好桨平衡才是正途。不论多轴还是固定翼我已经都不用减震了。原因出在我用PIX的时候,加了减震,机子反而不稳了,去掉减震就恢复正常(不是调试的问题),因为APM的固件对振动本身就有冗余,过分追求某某值,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要治本就要做桨平衡(重点),调整电机的进角、驱动脉宽等。

网友B:
期待你的试飞结果,2.6米的机型P值应该在2.7-3.2  I=0 d=0.3,修改返航高度为150米,修改ROLL为反转。检查方向舵和副翼联动,为转向同向(重要)。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试飞结果,2.6米的机型P值应该在2.7-3.2  I=0 d=0.3,修改返航高度为150米,修改ROLL为反转。检查方 ...

我还没准备飞航点,先试试手看飞得稳不稳再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试飞结果,2.6米的机型P值应该在2.7-3.2  I=0 d=0.3,修改返航高度为150米,修改ROLL为反转。检查方 ...

你qq多少,我们qq聊,论坛聊太麻烦了

网友(2015-06-01):
请参考我的帖子
APM飞控在固定翼上实现自动襟翼功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59521

网友:
我用在三通机上,官网都没资料的。,,,,,

网友(2016-01-09):
请问楼主这么大的机,PID参数是怎样的...我刚搞了架2.5米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