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一体控

楼主(2015-01-20):
天地飞的一体控一大把,就没找到过futaba的过,请问是难道大还是大家舍不得啊??

大神出现

网友:
架上一个屏就行了   要那么大的动作 做什么    改了 连接线要延长  一般都是飞过万的飞机   安全要紧  我是不需要一体的  没什么作用

网友:
futaba人家专业控,怎么会加些花边功能。

网友A:
陈导的一体控 T8F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导的一体控 T8FG的

这个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导的一体控 T8FG的

外壳是3D打印的吗

网友:
可拆卸滴。。。futaba的面板太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