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图传

楼主(2015-01-20):
给六轴上面用的图传  想要两个通道同时使用互不干扰  一个用来连接微单相机另一个用来连接ccd  传输稳定距离远的 希望好心人可以推荐一下   在线等 谢谢各位;

网友A:
那你需要两套用不同的频道,推荐a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两套用不同的频道,推荐aom。。。。。

我想用一套图传同时用两个通道  不行么?没有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一套图传同时用两个通道  不行么?没有这种》?

没见过那么高级的,估计有也比两个贵的。接收可以用一个,但同时只能显示其中一个,切换频道显示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