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请教下正射航拍相机问题

楼主(2015-01-20):
请问sony nex7,有没有用过它的朋友,做正射
航拍
质量如何?

网友A:
可以做,拍摄效果也还行

网友(2015-04-05):
请问一下,用sony nex5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做正射航拍,用什么相机最好?

网友C:
N7不错,n5画幅比7小

网友D:
相同比例下,你的ccd尺寸越小,你的航线间距就越小,拍摄间距越小,高度越小。整体下来你的效率就程数量级的下降。还有注意镜头畸变。

网友E:
不错哦 很好很强大

网友F:
建议还是用a7吧。。。

网友G(2015-07-10):
ccd尺寸越大越好,定焦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