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

楼主(2015-01-20):
坛子里有哪位在cc3d上用sbus接收机了么
前天试着连了很久 把sbus连接到mainport 设置了之后
cc3d一直无法获取输入信号
sbus口和接收机经过pix测试 是没问题的
请教用过的朋友 还有哪里需要设置呢 多谢!

网友:
一直都接SB

网友A:
一直这么飞,有啥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么飞,有啥不支持的!

汗  我看官方wiki sb是要接在main port
哥们你这是....
这个接法 wiki上有说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么飞,有啥不支持的!

请问用的是op的固件 还是 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么飞,有啥不支持的!

电调接在RecvPort?

网友A:
sb是接在main port上了,插在杜邦头上的4根线是4个电调的信号线。用的OP最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是接在main port上了,插在杜邦头上的4根线是4个电调的信号线。用的OP最新固件

请问下 接线之后 是通过wizard设置的 还是直接点port那边设置的?  之后要30s的断电重启么?

网友A:
在两个地方都可以设置,设置完就校准遥控了,我没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两个地方都可以设置,设置完就校准遥控了,我没断电。

那我回去换线再试试  上次试了好久 都是input critical error
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两个地方都可以设置,设置完就校准遥控了,我没断电。

必须main port才可以,Flexi port没有异或门不能把sbus信号取反,无法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么飞,有啥不支持的!

能给张清晰的接线图吗?新人不知道怎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给张清晰的接线图吗?新人不知道怎么接的

就是这个接口,三根线接到接收机Sbus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接口,三根线接到接收机Sbus端。

谢了。

网友C(2015-03-16):
发现自己习惯了dji遥控器油门回中的奇葩设定,最近又打算玩cc3d,就这个s-bus的问题还一直都在纠结,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自己习惯了dji遥控器油门回中的奇葩设定,最近又打算玩cc3d,就这个s-bus的问题还一直都在纠结,灰常感 ...

CC3D可以用SBUS吗

网友(2015-04-17):
ppm的是接Flexi por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接口,三根线接到接收机Sbus端。

哥们 接收线插座和单片机之间的4个电阻 能拍清楚点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