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固件的四轴左右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20):
这是上位机配置图,大家看看飞机这样能放开绳子飞么,出现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将你的yaw roll pitch 通道的中立点调至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你的yaw roll pitch 通道的中立点调至1500

那个PITCH是第二通道吧,我调整了但是上位机显示不变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使用微调

楼主:
微调改好啦,然后呢

网友B:
找个空地直接起飞调试!用什么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改好啦,然后呢

找个空地  慢慢推油门  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被锁住很生气呗

网友:
真的像困兽。。。

楼主:
那是为了它的安全呐。迟早让它爽飞

网友C:
找个 大的无人空地 升起来试试  有绳子拉着  无法自稳  传感器感觉不对  就会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空地直接起飞调试!用什么绳子。。。。。。。。

怕摔成渣渣啊。我新手,第一次搞,炸鸡了买材料又得耽误好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 大的无人空地 升起来试试  有绳子拉着  无法自稳  传感器感觉不对  就会乱动

好的,有道理,明天放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有道理,明天放飞

我没有 你这个 高级的飞控  但是看这个视频 发现 你的  P值好像太高  会抖动   你按照这个 牛人的视频 调节一下  好像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184&highlight=mwc%2Bpid
顺便给你看看 我这台  垃圾 炮灰都能飞起来  你要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 你这个 高级的飞控  但是看这个视频 发现 你的  P值好像太高  会抖动   你按照这个 牛人的视频 调 ...

太感谢了,你找的这个正是我急需的,看来是PID参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你找的这个正是我急需的,看来是PID参数问题了

不要 客气 都是新手  大家互相 学习    你的飞控 哪里买的 这么便宜    方便给个链接吗  我的  旺旺名字是    青岛同兴维修   QQ号  82348575  先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