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2s回家设置用过的高手快帮帮忙

楼主(2015-01-20):
新手刚入FPV买了u2控我的控是。天7 我把飞控的4通道接接收的5通道 飞控的5通道没接在外面测试只要搜到6颗星以上他就自动切换到回家模式遥控无法控制,少于6星才能用遥控操控,问下知道的朋友是不是得把飞控的5通道接上,还有就是我的天7只有5通道是三段开关,飞控的4通道接三段开关无法控制是怎么回事。  请用过天7接u2的设置成功的说下谢谢

楼主:
朋友们快来帮帮忙

网友A:
我用的是F2。基本差不多
飞控5通道是手动切换模式,可接可不接。你设置了自己的回家地点没有??设置回家位置要8颗星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F2。基本差不多
飞控5通道是手动切换模式,可接可不接。你设置了自己的回家地点没有??设置回家 ...

设置了就是无法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了就是无法切换

你进的到设置菜单不?
三段开关在舵机监视器里拨动有反应不

网友B:
天七的三段要混控才是真三段,要不然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的到设置菜单不?
三段开关在舵机监视器里拨动有反应不

有反应近的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的三段要混控才是真三段,要不然是不能用的

请问怎么混控

网友:
你看看这个http://bbs.mx3g.com/thread-454335-1-1.html

楼主:
请问我照这个设置了可是还是不行超过6星还是自动返航无法切手动

网友:
晕,你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呀,我的是天8,和天7应该差不多,首先看监视器,看你想用的开关拔动对应的通道指示条有无变动,如无,就到辅助通道设置对照控上开关边上的贴纸做一下开关和通道映射及正反设置,然后再看监视器,达到所需要求即可。

网友:
加我QQ524786616 发图片给你看

网友:
接收机4通道接方向舵,接收机5、6通道接入u2的4、5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