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Phantom 2 Visio KBM-2D-Vn云台吗?

楼主(2015-01-20):
刚在某宝找到KBM-2D-V大疆精灵2DJI Phantom 2 Vision 免调试改装无刷云台不知那位大侠用过,请说下效果如何。谢谢!
已经看烦Phantom 2 Vision没有云台效果了

网友:
地爱歪的吧。。。。

网友:
太像鸭蛋了

网友A:
已入手,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入手,感觉还行

加装后续航时间可有15分钟吗

网友:
如果改装了的话我收你的坨机

网友:
我也用了,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入手,感觉还行

你用了这个云台,飞机高度怎么调的分享下参数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装后续航时间可有15分钟吗

差不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了这个云台,飞机高度怎么调的分享下参数阿

没调参数,就调了一个俯仰感度为零

网友B:
飞机左右大幅度晃动,你蛋蛋两个耳朵不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左右大幅度晃动,你蛋蛋两个耳朵不碰吗

我直接割了,哈哈

网友:
还没有我们3d打印的好看呢,而且耳朵绝对碰不到...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