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安卓地面站,这是什么情况,谁遇到过

楼主(2015-01-20):
之前还能连接上

网友A:
地图问题

网友B:
被黑了拿梯子 番 长

网友:
这是哪国啊

网友:
能否给些更多的信息。

例如:
是从哪儿买的电台;有没有在其它Windows的电脑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图问题

地图问题?,我之前缓存地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黑了拿梯子 番 长

需要翻吗,之前为什么能用啊

网友C:
是串口线不行了吧,先电脑上试试你的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串口线不行了吧,先电脑上试试你的数传

没用数传,就直接用OTG线数据线连接的手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数传,就直接用OTG线数据线连接的手机

没数传怎么接飞机,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数传怎么接飞机,蓝牙?

我就是试下手机地面站,用usb数据线跟otg线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试下手机地面站,用usb数据线跟otg线连接的

没链接到飞控,就是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链接到飞控,就是这个提示。

网友:
排除法,先数传接电脑看能否连上,排除数传问题
否则可能是OTG线或者android手机设置问题

网友:
我没连上!还说鸟语!学习不好!也请高人指教!

网友:
插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