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大疆数传电台的带宽是多少吗?

楼主(2015-01-20):
最近想入手大疆数传,有大神做过测试吗?知道带宽是多少吗?

网友A:
記得好像有二種頻率900hz 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好像有二種頻率900hz 2.4g
可以分别讲一下么?

网友A:
如果控是2.4g那最好入900hz(價格較高距離遠10km左右不容易受干擾)
如果控是5.8g 就可入2.4g 距離短!容易受阻擋物訊號阻擋!如磚牆等等

网友B:
不开源,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