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零号机 炮灰级 低成本 屌丝 逗逼进来看看 老鸟土豪 不要拍砖

楼主(2015-01-20):
按照规矩 首先报配置   (谢谢版主帮助改正错误)

发射机     富斯   I6
接收机     富斯   IAB6
飞控       QQ
电调       simonk程序30A   X    4个
电机       高仿大疆            X     4个
桨         高仿大疆自锁        X     4个
机架      废品加铆钉
电池        2400 电芯         X    3个

电机用导热硅脂  把定子的热量传给机臂         电调是用 导热硅橡胶  把场效应管直接粘接到机臂上的     正好在桨下面 用气流散热     以后 会用胶带包裹 防雨滴
我把四个电调的  BCE  都拆掉了  飞控下面用铆钉 铆了两个 7805在机架上  散热好     一个给飞控 一个给接收机
QQ 飞控上面  红色QQ  中间的绿点是角度传感器的位置 正好放到了 四轴的中心点 感应效果灵敏     飞控 和接收机  用减震脚垫架起来了  减少了震动
电池放到中间夹层里  不会乱动 聚合物电池脆弱  这样更耐炸一些      泡沫起落架   炸了几次  没一点问题
机架重量    160克      全套不带电池  515克   全套带电池   710克         估计飞行 20分钟左右

总结了一下  机架做的 太垃圾 只顾 轻量化    没有钢性   容易变形 每次炸后 要调整电机角度 不然就会飘   调整好了 还是很稳的
4个电机的底面一定要水平  或者统一角度  一旦不统一就会飘  不是翻跟头  是水平飘 像被风吹的一样 飘走
电调非常重要  一定要反应速度快的    这样稳定很多    电机 和 桨  用最便宜的好了
动平衡什么的  只要拿在手里各种转速试试震动不是很离谱 就没有问题
水平有限 高级飞空还没有研究过    QQ飞控  不用调试 很好控制 飞行很稳
富斯的 遥控 不用我说了  看销量就明白了  电压回传和转速回传模块在路上  明天就到了

下面上图

网友A:
沙发 机架自己做的?

网友B:
导热硅胶粘得牢么。我就打算这样固定电调的。

网友C:
电调和电机没必要导热 正常飞行不会热的 电调的BEC也不用拆 还有我想问拆了BEC电调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机架自己做的?

机架来至 废品收购站  铝合金门窗的窗框  加铝板   用铝铆钉    拉铆枪  铆起来的  中间的 铝板 太薄  刚性不够  炸机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热硅胶粘得牢么。我就打算这样固定电调的。

不是 用的 那种  导热硅脂   用的 704 硅橡胶   24小时固化   比较结实   炸机几次 机臂都断了  没有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和电机没必要导热 正常飞行不会热的 电调的BEC也不用拆 还有我想问拆了BEC电调还能正常使用?

每个电调上 有  3个   7805   小的那个是 电调 自己 CPU用的   两个大的是输出给 舵机 和接收机用的  放着也是白白增加重量 不如拆掉 呵呵   呜呜呜呜 我的电调啊  没有保修了  啊

网友:
又入坑一个

网友:
这个机架容易变形,QQ飞控不太好用啊

网友D:
炸了后一变形可不好修啊

网友E:
我的也是就像风吹一样会飘走o(︶︿︶)o 唉,楼主怎么调整过来的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了后一变形可不好修啊

谢谢回复    机臂倒是比较结实  中心板是 铝板  炸了会变形 用钳子 平平 一样飞  不像 450 机架 中心板  会折断   中心板是铝板 方便调整机臂角度   调整到位后  QQ飞控  都可以 脱控  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就像风吹一样会飘走o(︶︿︶)o 唉,楼主怎么调整过来的请教下

大家都是新手  互相学习     如果没有风的情况下  每次起飞就飘  而且总是往一个方向飘  就要考虑 是不是 电机安装面不统一 不在一个平面上 照成向下的气流不垂直
适当的调整 和飘的方向成90度的一个或两个电机的安装角度 可以修正过来 我的就是这样弄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新手  互相学习     如果没有风的情况下  每次起飞就飘  而且总是往一个方向飘  就要考虑 是不是 ...

我的F450机架水平面不好调整,思考了下,我是这样想的,视频里你也看到了,我的脚架是自己做的,脚架之间不水平,陀螺仪水平面校准的时候,校准了一个歪的平面,导致飞机飞起来的时候一直稳定在歪的平面上,而飞机如果不能水平有倾角的话就回侧向飞行,水平飞行的时候飞机不都是先倾斜一个角度再飞的么,估计是这个原因。完了去了脚架校准下试试。
【回归纯粹】UltraZ Blaze+超迷你图传系统(指头般大小) 【更新2015-1-20 见57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032&fromuid=265702

推荐下你看这个图传省钱也适合在咱小机子上使用,我觉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450机架水平面不好调整,思考了下,我是这样想的,视频里你也看到了,我的脚架是自己做的,脚架之间 ...

谢谢 推荐 图传   我是干电脑维修  有时也安装监控     图传已经有了       航拍 准备用绳子挂一台  行车记录仪就可以了  不想飞太远   不会超过200米     也不想投资太多  玩玩好了 又不是专业航拍 靠航拍他吃饭

网友F:
室内飞估计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室内飞估计问题不大吧

QQ飞控  不好控制油门   新手又不会设置油门曲线    飞的倒是很稳  就是忽高忽低  水平面不是很稳    看来不带定高在室内没法爽飞    室外没有风的情况  QQ飞控表现不错    基本可以爽飞两块电池 没有炸机

网友G:
电机链接给我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链接给我可以吗

没有 加 好友 不能发信息 给你   你加我 旺旺吧     名字叫 青岛同兴维修

网友:
废物利用,真牛

网友H(2015-02-23):
都是高手啊。。。向你们学习! 目前机架还是买的,如能DIY 到是很不错的!

网友I:
7805输出加个电解电容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高手啊。。。向你们学习! 目前机架还是买的,如能DIY 到是很不错的!

成品  机架  便宜的 太重  重量轻的 太贵   新手  用这个 练练手 炸了不心疼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7805输出加个电解电容为好

谢谢提醒   加了固态电容     电路方面  略懂   目前飞的比较稳定   已经加上了 LED航灯    摄像头 和图传

网友:
呵呵,成本是够低的。

网友J:
中心板买两块钛板吧!比铝板硬多了!重量也擦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心板买两块钛板吧!比铝板硬多了!重量也擦不多!

呵呵  那样的话  两块中心板 还不 比整机还贵啊   这个机架 都是废品改造的  几乎没有成本  炸了 不心痛

网友:
有点象长春欧亚上边的电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