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GH云台使用GH相机搭配各类镜头参数分享

楼主(2015-01-20):
各型相機拍攝效果不錯的GH/5D雲台(通用)參考參數!!!減震球條件:8黃惰性,4黑50度矽膠

(以下參數,雲台相機都未使用加重片)
GH4相機 , 歐林帕斯鏡頭F2.0定焦, 相機重量:690g
PAN P70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80 I10 D80 Power80
TILT P45 I10 D45 Power45
(TILT P50 I10 D50 Power50 雲台加了加重片70g)

GH4相機 , 松下鏡頭F2.8焦距12-35, 相機重量:860g
PAN   同上

ROLL 同上

TILT P50 I10 D50 Power50

SONY A65相機 , 鏡頭F3.5焦距16-80 , 相機重量:1070g
PAN 同上
ROLL同上(或 P77 I10 D80 Power80 )
TILT P50 I10 D50 Power50
SONY A6000相機 , 相機重量:420g
PAN 同上
ROLL 同上
TILT P38 I10 D37 Power37
天氣環境:溫度12~15度,風速6級內,飛行速度8~15M/S(依環境風速而增減),拍攝效果確實是不錯的!
未列他型的相機參數,可依以上相機重量來參考調試,其他相機參數與實拍影片將陸續補上!

网友A:
希望上点gh3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上点gh3的参数

有這參考參數G3雲台現在是不難調了 , 同型相機照上面參調 , 無可參考的型號 , 就參考重量那組參調 , 加上換原廠8個黃4個黑減震球 , 抗風強效果好...

网友:
樓主標題貌似有誤 是否該改成G3-GH/5D云台搭配各类镜头参数分享

不論相機廠別型號搭配哪款鏡頭 , 相機含鏡頭重量只要超過400克 , 頭向跟水平軸兩組參數都千篇一律
PAN P70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80 I10 D80 Power80
只要調
TILT俯仰軸P__  I 10 D__ POWER__ 如果俯仰軸調不上去同參考值 , 水平軸降成 P77 I10 D80 Power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這參考參數G3雲台現在是不難調了 , 同型相機照上面參調 , 無可參考的型號 , 就參考重量那組參調 , 加上 ...

不知道亚拓的云台达的到 大疆的水平了不,还没有入手,如果达的到的话 价格上很划算

网友:
亞拓雲台如果調試好,水平不相上下大疆,近日有V2固件要更新!
1.雲台調參只剩簡單調俯仰的P D POWER 3個參值
2.360度環景拍
3.頭向一鍵回中
4.三軸可控可選通到
5.俯仰軸可直立拍攝
.
.
.

网友: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拍攝影片(一刀未剪未處理原毛片),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M/S拍攝。

网友C:
请问5D3用50 f1.8的小定焦头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5D3用50 f1.8的小定焦头可以吗?

可以
相機總重量是多少?重量差異只要梢增減俯仰軸TILT   P:33~38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 重量1460g 所拍攝影片(一刀未剪 未處理原毛片),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下降速度2.5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相機總重量是多少?重量差異只要梢增減俯仰軸TILT   P:33~38

多谢E39,昨天刚装好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