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狗3+航拍,航拍刚开始稳定,起飞后画面有时就会出现严重水波纹。求解

楼主(2015-01-20):
玩了有一年里,之前没有这个毛病,近期刚发现的,一开始以为是减震球的事,买来新的换上本以为就没有事了?可是拍完画面还是出现水波纹,求大神前来帮忙啊!
我用3S电池供电,电池没有换过,一直用着,这是怎么回事呢?
遥控器云台的俯仰动一下震动有时会消失,不知道是不是云台的抖动造成画面中那种水波纹,因为云台抖动时我用手摸云台发现抖得频率超快,不像画面中那种水波纹的慢速度,而且抖动幅度很小!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振动导致的,大多数情况振动都来自你的桨叶,换成apc桨叶,会改善很多,别无他法。再不行,只能换电机。减震只是辅助,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是桨叶不平衡就是电机不平衡导致振动。另外你说的云台动一下就不振了,说明,你的挂载点正好在频率的放大位置,你稍微一动一下云台的位置,也许会有改善,但是最根本的就是换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振动导致的,大多数情况振动都来自你的桨叶,换成apc桨叶,会改善很多,别无他法。再不行 ...

是吗?我明天试一下看看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B:
飞越的云台固件版本是多少 升级到最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的云台固件版本是多少 升级到最新了么

一直没有升过级,之前用着挺好。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还好抖动只有在近景和高分辨率时才比较明显。

网友:
根据楼主买哦书,应该是P和D值的问题吧?您都说了抖动频率很高,手一模都能感觉出来,一般这个频率的震动拍出来就是水波一般的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振动导致的,大多数情况振动都来自你的桨叶,换成apc桨叶,会改善很多,别无他法。再不行 ...

请教一下怎么理解:你的挂载点正好在频率的放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