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KV2212电机感觉1047的桨比1045力效高很多

楼主(2015-01-20):
XXD930KV2212电机感觉1047的桨比1045力效高很多,1047飞15分钟下来电机不热,1045飞11分钟电机微热!1047是仿APC桨,1045是碳尼龙桨,硬度还好很多!

网友:
电池多少

网友:
1045的桨形本来就很渣,效率奇低的。

网友:
看见个人

网友A:
尼龙的1047飞起来,形变比碳尼龙的1045大的多,实际可能就只有1040左右,肯定比碳尼龙的螺距小,所以效率要高,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1047飞起来,形变比碳尼龙的1045大的多,实际可能就只有1040左右,肯定比碳尼龙的螺距小,所以效率要 ...

按你这种说法那用1040的碳桨最好的了

网友:
效率问题不是这样算的,每种桨型都有他最合适的升力区间,我手头有1045 1055的APC桨,2814 900KV电机测试下来,在700g左右拉力时两桨效率接近,高于700克1055效率高低于700克1045效率高,考虑到10寸桨平均负载不会超过500左右,所以就目前情况来说,1045的效率要高于1055,但是1055的最大升力要明显高于1045,所以是否需要为了提升机动能力而降低效率,这就自己选择了,还有,楼主的比较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性,桨的材质和形变会对效率有明显的影响,一般比较是拿同样材质同样翼型的不同螺距桨作比较的,所以不要妄下定论,还有。。。国内小作坊的纯尼龙桨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注塑质量差,分布不均,动平衡极差,形变就别去说了。。。还有,1047桨再怎么形变也不会变成1040.。。。。。只是因为桨偏软,翼尖上翘,本应良好的气动涡流被撕裂,效率降低了而已

楼主:
仿的apc他们说太软容易射桨,我才买的1045碳尼龙!没想到飞的时间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