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mm折叠管座没有卖,自己做~

楼主(2015-01-20):
22mm折叠管座没有卖,自己做~

       想把X8-730改成折叠的,搜遍TB,22mm管座没得卖的,没法,自己做,买来6061-t6管材和铝板,设计倒是很容易,但要想加工出高的精度,实在太麻烦,主要是夹具伤脑筋,做了1套4个,先将铝管拿到车床上切割加工成管座雏形,然后上cnc,自己CNC加工就搞了2个半天,累死了.....

CNC加工管夹

加工管座连接件

管座半成品

成品

不要上反角,做的比较厚重,4组一套重量167g(不含螺栓),TB上25mm的重260g

今天对管座组件进行了发黑处理,工艺问题,发黑效果不理想

不要问卖不卖,哥确实没那精力,自己玩玩而已~

网友A:
你用的多粗的刀,还有F,S数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多粗的刀,还有F,S数值多少呢?

3mm3刃钨钢螺旋刀(这刀好用),下切步距0.5mm,进给率7mm,6500转/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mm3刃钨钢螺旋刀(这刀好用),下切步距0.5mm,进给率7mm,6500转/分~

你是用的无动力主轴还是电主轴?多少W呢。我那台1500W的电主轴转速到6500的话扭力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无动力主轴还是电主轴?多少W呢。我那台1500W的电主轴转速到6500的话扭力很小

你们在说什么,高端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无动力主轴还是电主轴?多少W呢。我那台1500W的电主轴转速到6500的话扭力很小

电主轴1500w水冷,转速要和刀的参数匹配,大了磨损很大而损刀,小了力度又不足,今天压板松了搞断了一把刀,刀的选择很重要,铝材我用锋利的钨钢螺旋刀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主轴1500w水冷,转速要和刀的参数匹配,大了磨损很大而损刀,小了力度又不足,今天压板松了搞断了一把 ...

是的参数搭配很重要

网友B:
1500w水冷?  楼主你的CNC机器上w了吧

网友:
有车床的人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w水冷?  楼主你的CNC机器上w了吧

4轴3040,加附件不到0.8W

网友:
引用 楼主:
4轴3040,加附件不到0.8W

0.8W只是偶尔玩玩,真土豪

网友C:
我也做了个来耍  打开只需要把机臂抬起来  弹簧推动滑块自动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个来耍  打开只需要把机臂抬起来  弹簧推动滑块自动锁死

,你这个更先进,好东西,只是加工难度会很大,也更厚重,咱还只能来点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更先进,好东西,只是加工难度会很大,也更厚重,咱还只能来点简单的

我是做的20mm的  也没多重   50g   比你的稍微重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个来耍  打开只需要把机臂抬起来  弹簧推动滑块自动锁死

零度不就是用的类似的玩意,还是有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不就是用的类似的玩意,还是有虚位问题

斜面卡紧  目前没发现有虚位   飞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不就是用的类似的玩意,还是有虚位问题

低成本、简单、结实、无虚位才是最适用的,”越复杂的结构越不稳定、不可靠“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咱追求的就是可靠、结实和轻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成本、简单、结实、无虚位才是最适用的,”越复杂的结构越不稳定、不可靠“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咱追 ...

不能赞同得再赞同了,Simple enough,get the job done就好了,零度那种设计看过实物之后真的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赞同得再赞同了,Simple enough,get the job done就好了,零度那种设计看过实物之后真的是画蛇添足 ...

折叠的都有固定,各种固定方式各有优劣,这个结构谈不上多复杂,自己玩,我也只是喜欢这个自动卡死,减少一些准备时间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3mm3刃钨钢螺旋刀(这刀好用),下切步距0.5mm,进给率7mm,6500转/分~

进给7MM    我们老师只让我们4mm奶奶的    铣了半天

网友E:
管座延伸出去一点,然后中间段镂空,变成两“圈”固定的是不是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给7MM    我们老师只让我们4mm奶奶的    铣了半天

我加工时,半途固定夹松了一个,铝板受力错位,铣刀直接给搞进去,深度约3mm,还铣了10mm多后刀给逼断了,进给与下切步距成反比,需要上洗液冷却和润滑,设置的合适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座延伸出去一点,然后中间段镂空,变成两“圈”固定的是不是更好一点?

也可以的,但加工多道工序会增加很多麻烦,无非是能减轻点重量~

网友F:
楼主是什么雕铣机
你这个夹具就用3抓不久OK对一次刀 每次换工件对一次z轴就好了 你这个好做 简单   我从做了好几百heh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什么雕铣机
你这个夹具就用3抓不久OK对一次刀 每次换工件对一次z轴就好了 你这个好做 简单   我从 ...

问题是没三爪,还有个最伤脑经的问题是打孔,因为精度要求高,批量定位误差大,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86568338  你懂的

网友(2015-06-01):
楼主在论坛了不!求图纸,我也自己CNC的,自己不会画图,一直在找图纸!47693046@qq.com,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