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3个K8有什么不同 那个好用点

楼主(2015-01-20):
有在用的吗?说说那个好用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
蓝色最屌,黄色也能用用,黑色没用过

网友A:
其实其他的都一样 黄色的支持侧装 我不知道楼上说蓝色最叼是为什么

网友:
只用过黄色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其他的都一样 黄色的支持侧装 我不知道楼上说蓝色最叼是为什么

他说的最吊,说的是价格!

网友B:
买5个 择优一个 然后退掉4个,听我的没错。

网友:
黄黑都有。黄的有时自俭不过

网友C:
哎,我1只黄色的1只蓝色的,接口都烧了,可能是我的问题吧。不过还是建议楼主至少上个Ebar比较好至少有生产厂家。kbar应该
不见得是一个地方产的,不同批次,产地,质量应该是千差万别的。买到好的。就和pro一样用,不好的,就哭着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我1只黄色的1只蓝色的,接口都烧了,可能是我的问题吧。不过还是建议楼主至少上个Ebar比较好至少有生产 ...

我都有,达不到“千差万别”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有,达不到“千差万别”的程度~

高手,我是那个意思,就是同样的k8,都是没产地的,意思是很可能不是一个厂弄出来的,很多有能力的作坊
只要有壳子就可以山寨,最开始开发破解出来的高手,制版 制作肯定还是有保障的,后来k8价格下降。坊间会
做这个的人越来越多,估计就比较难说了

网友:
K8我只用双灯版,只认双灯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买5个 择优一个 然后退掉4个,听我的没错。

起舞胸···还有这样的绝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起舞胸···还有这样的绝招?

这个办法不是我故意想出来的,因为买了好几个K8,只有一个现在好用,其他的都退了。所以,突然觉得这个是个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不是我故意想出来的,因为买了好几个K8,只有一个现在好用,其他的都退了。所以,突然觉 ...

闻机兄好厉害,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闻机兄好厉害,哈哈哈。

这样的烂招,1是开玩笑2真的是折腾出来的

网友:
我也快进入到你的那种环节了,需要折腾出技术来了。你的电机快到喽

网友:
黑色这个450PRO上用效果很好……

网友:
几种不同的都在用,装在2个450,480,500上,参数设置差不多,感到牛屎版贼、黄金版钝、蓝版和黑版比较中庸上手

网友:
用过EBAR ZYX和黄K8,还是最喜欢K8的手感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