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助 用过QQ飞控请进 谢谢

楼主(2015-01-20):
如题    刚接触飞控    搞不明白 也找不到售后 问卖家 一问三不知
请问  QQ 飞控  是否  支持  PPM 输入    那个 S BUS  是不是 就是  PPM输入
富斯新款接收机 上的   i BUS   和  飞控上面的  S BUS  是一个意思吗 可以接一起吗  如果可以要如何设定
QQ飞控 上面的  按钮是干什么的    什么情况下 要调整  飞控上  感度的旋钮
先谢过回答的人

网友:
看说明书  说明书无比清晰

网友A:
顺便告诉你  亚克力板除了好看 一无是处  炸机必断 飞行时间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告诉你  亚克力板除了好看 一无是处  炸机必断 飞行时间也短

首先谢谢回复  说明书上一共没几个字 看过了  没说 PPM的事   只提到 S BUS      我接收机上的  I BUS  不知道可以接一起不
也没有说明 按钮是干什么的   感度什么情况下需要调整

我的这个炮灰机  不是亚克力的  是铝合金的  炸了几次 没有断 就是铆钉开了 重新铆上就好了
详情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642

网友B:
不支持PPM 输入 支持sbus

网友C:
设置接收机方式  是在拨麻2开关上调节的     具体看说明书     接收机选择不一样  LED等显示颜色也不同 只能支持SBUS

网友:
支持普通接收机的。  我回调这个 。 麻烦联系 qq 78876813

网友:
普通航模接收机QQ飞控都支持,飞控设置在说明说上有,仔细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  说明书上一共没几个字 看过了  没说 PPM的事   只提到 S BUS      我接收机上的  I BUS   ...

那哥们说的是QQ飞控的壳子吧

网友:
这个还是看说明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  说明书上一共没几个字 看过了  没说 PPM的事   只提到 S BUS      我接收机上的  I BUS   ...

遥控器说明书你也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PPM 输入 支持sbus

谢谢 回复  我以为 PPM 是信号  接口就叫  S 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接收机方式  是在拨麻2开关上调节的     具体看说明书     接收机选择不一样  LED等显示颜色也不同 只 ...

谢谢 回复  我以为 PPM是信号  接口名字叫 S 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哥们说的是QQ飞控的壳子吧

谢谢回复   QQ飞控 一张纸的说明 实在不能算是说明书   只说明了接口名字  没有详细介绍 什么情况下 需要如何调整 感度  也没有提到  PPM支持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说明书你也看了么?

谢谢回复   遥控器 只有电子版说明   没说支持  飞控的事    也没提到  S BUS    只说支持 PPM              QQ飞控 一张纸的说明 实在不能算是说明书   只说明了接口名字  没有详细介绍 什么情况下 需要如何调整 感度  也没有提到  PPM支持不支持

网友E:
QQ不支持sbus以外的单线模式输入。建议改回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QQ不支持sbus以外的单线模式输入。建议改回普通模式。

谢谢回复   普通模式 线好多   太乱了     请问  接收机的舵机输出频率 可以加高一些吗  加高了  飞控相应更快一些   现在是 50赫兹输出  可不可以加到100或者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普通模式 线好多   太乱了     请问  接收机的舵机输出频率 可以加高一些吗  加高了  飞控相 ...

不用改,正常即可,反应速度跟飞控的处理能力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遥控器 只有电子版说明   没说支持  飞控的事    也没提到  S BUS    只说支持 PPM           ...

那就是不行了应该  ppm跟sbus加密方式不同  单线连接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