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飞控试飞。GPS定点在微风情况下有点小飘啊!

楼主(2015-01-21):
上班太忙找了一个时间段去了一趟大龙湖简单试了一下刚装好没多久的550轴距四轴!极翼P2飞控,达亚550机架,疯狂3508KV590电机BL电调14寸木桨!起飞重量1820g用4S5000mah40C电池飞行23分钟.下来后电池单片电压3.67左右!
对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电池一块才168元,对于这个价格的电池能有这种效果我不会再强求什么了)

谈一下飞行感受,这款飞控对于不会调机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调试简单,而且我感觉挺稳的。
急升速度还是可以的(100%油门)速降我用的默认参数25%油门下降速度还可以不过没有胡叔叔的稳定(应该是我没有调的缘故吧)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只飞过KK,玉兔,APM和P2这4种  APM调好后效果很好不过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还是喜欢P2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那种最求灵活和速度的人来说P2就不适合了!P2是稳  但缺乏灵活 没试过运动模式,所以我不知道运动模式是什么样的。
下面来个简单的视频让大家看看吧,不喜勿喷啊,四轴新手一个

网友:
同感,必须顶

网友A:
额,这个稳定性貌似不如S4啊,

网友:
我这P2 柔和模式, 打杆 就不懂额。真的能肉死你,,,

网友:
我以为,螺旋桨有点大了,桨尖气流互相干扰影响了整机的安定性和操纵性,换副小点的试试?(此语供参考,因为我是外行)

网友B:
590kv还是配12寸桨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0kv还是配12寸桨更合适。

我用12寸没有14寸飞的时间长  刚买了4对13寸的打算换上再测试一下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装在临时机架上GPS模式下在不上螺旋桨的时候油门拉到50%以下就停车,推到一半以上就是全速,你在飞GPS时咋控制机子的升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装在临时机架上GPS模式下在不上螺旋桨的时候油门拉到50%以下就停车,推到一半以上就是 ...

我来说下吧,我所用的几种飞控如果是在GPS模式下起飞,都必须超过50%油门才会运转,也并不是全速,只是你感觉很猛很全速的样子吧,低于50%油门的话不会运转的,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下吧,我所用的几种飞控如果是在GPS模式下起飞,都必须超过50%油门才会运转,也并不是全速,只是你 ...

噢,我再仔细看看,多谢赐教。

网友:
GPS懸停左右50M搖擺好似正常?

网友E(2015-10-31):
貌似你除P2外没怎么用过商品飞控,这是我装机的第一次随便飞测试的视频,稳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你除P2外没怎么用过商品飞控,这是我装机的第一次随便飞测试的视频,稳的一塌糊涂~

朋友飞过,P2稳,刹车比NAZA感觉差一些,但比零度的好太多了。

网友:
飞控的板子你看见过吗,垃圾中的垃圾,谁买谁上当

网友:
上次佘山飞了一模友的p2,反应确实有点肉,GPS模式下稳定性不错,对新手而言应该刚好吧!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精灵小3的反应,超级灵敏,还有我的小四配的pro反应也比较不错,反正我这种急性子飞还是喜欢反应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稳定性貌似不如S4啊,

S4,你咋不去和双子星还有A2比,或者mikedrone

网友:
引用 网友F:
S4,你咋不去和双子星还有A2比,或者mikedrone

S4V2,lite,P2,基本上都是一个档次的!难道S4V2跟A2一个档次?
那你让X4跟谁去比?
LITE我也有,灵活性好
S4V2,我也有三套,稳定性好
P2,灵活性没LITE好,稳定性没S4V2好,介于两者中间,外场校准太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