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你知道吗

楼主(2015-01-21):
麻烦咨询一下各位前辈,亚拓500L 原厂陀螺仪和电调怎么样 打算更换山寨K8目前我X5用的就是这个感觉很不错,不知道原厂这个怎么样手感和调试。原厂电调也不知道怎么样目前用的是V3100安好盈。500L用多大的桨啊(型号)与500PRO桨是否通用,还有是否可以用副厂配件 及500PRO配件通用 电池用多大范围的合适及C数 不知道达普这个牌子电池怎么样有没有使用过的前辈  电池板1块够不够用 麻烦各位看官前辈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500L 用473 桨,陀螺随意,电池2600 30C以上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L 用473 桨,陀螺随意,电池2600 30C以上为好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L 用473 桨,陀螺随意,电池2600 30C以上为好

电调呢原厂的怎么样

网友B:
500标配是用430的桨,473桨没试过,不过应该可以!
原装电调还行,如果你不打算换舵机上高压,那就先用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标配是用430的桨,473桨没试过,不过应该可以!
原装电调还行,如果你不打算换舵机上高压,那就先用着 ...

多谢多谢舵机我不换因为没有迪拜哥暴力

网友C:
X5~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k8?

是的我朋友也是超好用,接下来我的500L也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朋友也是超好用,接下来我的500L也是这个。

表示睡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L 用473 桨,陀螺随意,电池2600 30C以上为好

尾管传动轴咋办~

网友D:
用470大桨吧,几乎飞出550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70大桨吧,几乎飞出550的感觉。

你用过

网友D:
我发了好多关于500改470的帖子,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了好多关于500改470的帖子,你看一下

我是500L哦朋友

网友:
晕!500 和500L是一样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睡不着~

唉,之前我也想用,直到第二个兰8在调机的时候接口烧了。x5功率高很多,其实还是稳定点好

网友:
珍爱生命  远离亚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