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油门问题

楼主(2015-01-21):
今天才装的250,cc3d 银燕1806.银燕12A,天起7控,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一半油门行程才开始转,是什么问题,求大神。

网友A:
校准油门了吗?校准怠速起始位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了吗?校准怠速起始位置了吗?

就在飞控里面校准了那个四个电机的起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在飞控里面校准了那个四个电机的起停

电调要单独跟控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要单独跟控设定

是设置油门行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设置油门行程吗?

是的,接收机供电,电调信号3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接收机供电,电调信号3通道

单独设了电调,油门在5分之2处电机就转动,但是接上飞控后油门就在一半的时候才转动,不知道还应该设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设了电调,油门在5分之2处电机就转动,但是接上飞控后油门就在一半的时候才转动,不知道还应该设什么 ...

油门没设定好,看电调说明书,然后重新设飞控,我的电机起始大概在1070左右

网友C:
看看你的遥控油门曲线是不是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没设定好,看电调说明书,然后重新设飞控,我的电机起始大概在1070左右

照电调说明书设置不了,但是单独电调接接收油门5分2油可以转,接飞控就不行了,要一半油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遥控油门曲线是不是默认?

对,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设置油门行程”, 再到飞控里面校准了那个四个电机的起停,这个流程必须要做的啊,当时我装的时候和你 ...

我是银燕的12A电调,但是我照里面的油门行程设置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完全提示音跟说明书上的不一样

网友E:
CC3D调参向导里也可以设置油门行程的,到有一步那里,提示把控的油门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调参向导里也可以设置油门行程的,到有一步那里,提示把控的油门推大。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A:
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就要单独校准电调油门行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就要单独校准电调油门行程了

就是单独电调接的接收机调,但是不行,调不了,照着说明书试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