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着火

楼主(2015-01-21):
刚刚发生,夜里1点20,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异向如同轮胎漏气,心一惊电池在充电,开灯一看一块居然在冒烟,因为在宾馆,地上是地毯,着到地上事就大了,立马蹦下床拔点总电源,然后飞奔卫生间拿毛巾,拿来毛巾已经 蹭  得一声着了,赶紧毛巾盖住火源,抢了旁边几块无辜的电池下来,那烟冒的瞬间充满整个房间。幸好毛巾盖得即时,火很快就熄灭,没继续恶化。还有一块没能抢下来的只烧毁了线,把它和充电器分离,废了老劲了,跟tm拆弹一样。总算是安全剥离了如图下,。发生得过于突然细节没拍,,,
不扯淡了,找原因,,,
真的我也不知啥原因,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b6充电器1.5a充电,充时单片电压3.91 3.92 3.91  ace 3s 2200毫安的,支持5c充电,夜里12点半插上的开始充。白天用得好好的,没磕没,电池作为地面设备供电使用的,并且电池几乎还是新的,充放不到5循环。事故现场勘查分析,火是从电池端着起的,充电器端线居然完好的,别的,没有别的了
哎不bb了睡觉,明天还得陪人宾馆钱,一毛巾一桌子,,,

网友:
什么电池

网友:
可得注意安全啊

网友A:
最好不要在睡觉时充电,很危险,

网友B:
哈哈,碟叔来安慰下

网友C:
电池什么品牌的啊

网友D:
凭使用经验,充电器充性能不好的电池时,有时个别的单节电池会电压达到4.25到4.30之间,所以这对电池来说本身就很危险。再有电池的方面,格式前几年的质量很好,其实一直质量都不错,可惜就是现在假货太多,难以分辨。总之,充电器和电池的原因,都不能排除,可怎么避免事故发生呢?我的经验就是,充电时人不能离开,要不定时的每隔一段时间看下电压。如果嫌这样麻烦,那就换个能大电流充电的充电器,使用能5C充电的电池,然后大电流充电,一般的大概十几分钟就能充好,第二天飞时,再用小电流在看守的情况下,简单的补充下电量,就OK。有人就会说,大电流对电池不好,其实这个不用考虑,科技在进步,电池也一样,5C大电流充电已经很普及了,对电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是新兵,老模们见笑了,望海涵

网友:
模友没事就好,安全第一呀。

网友:
过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什么品牌的啊

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碟叔来安慰下

蝶叔哪都有你,谢谢关心

网友:
不用分析,任何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产生问题,睡觉或者无人看守的情况下充电是非常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在睡觉时充电,很危险,

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看来以后要专门做一个广口金属盒子,充电器,电池,都放进盒子,就算万一发生意外,也能保证危险不蔓延。

网友E:
楼主有两处做的不是很正确
1.充电时必须有人看守
2.灭火时你最起码应该用个湿毛巾吧。。还好是小火 大一点的 你这就是添柴加火了。。

充电一定要小心注意啊

  我充电都是在白天的

网友:
1.5A 充电 ,B6  分析原因

1 充电器功率不足,插头发热,
2 电池出了问题,内阻过大发热
3 某片电芯严重过充,最后自燃

结论  在外工作,设备还是要可靠的比较好,B6 太参差,一级品-低劣品都有,买到用料差的 充电IC随时给你罢工,电池就成了计时炸DAN了。

网友:
看来还是并充会安全一点啊。

网友:
格式也这样?

网友:
楼主真行,充着电敢睡觉,我现在电池放在那里都怕他自燃

网友:
建议LZ买个好点的充电器  起码的保障  出一回事的钱购买个很好的充电器了  一般都是充电器的问题造成起火   安全第一啊

网友:
问题估计就在B6身上,楼主还是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吧,十有八九是过冲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充电器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电池短路的时候,没有出现过撒气的现象,直接冒烟着火。
但是有一次用PL8充电,因为设置问题,电池异常,鼓的非常大,然后撒气,最后就是一团火吧,还给其他电池带着了。你这个应该跟我遇到的一样,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B6貌似比较差,过充的可能性大。。。。
当然也不能排除电池的原因。。。。。充电器端线居然完好的。。。。。。
充电最好还是有人值守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凭使用经验,充电器充性能不好的电池时,有时个别的单节电池会电压达到4.25到4.30之间,所以这对电池来说本 ...

质量差的电池遇上大电流充电死得更快

网友:
好危险啊

网友:
刚开始玩模型时,充电都是睡觉时候充的。但是在论坛看到很多电池事故后,都是看守着充电,即使电池没充满电而突然有事要出门也是宁愿伤电池也不烧房子。

网友:
格式啊,人家不是说了吗,还问

网友:
有可能是过充了,安全第一啊

网友:
冒出来的气是氢气。
如果事后检查其他并联的电池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着火的那个电池有内伤,摔过或者出厂就内部有问题。
如果其他并联电池电压都不正常,那么就是充电器完蛋了。

小电流充电是对电池好,问题是这一充一夜的,没那个功夫盯着。大电流的,盯个几分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两处做的不是很正确
1.充电时必须有人看守
2.灭火时你最起码应该用个湿毛巾吧。。还好是小火 大 ...

白天飞任务,只能连夜赶着充电,。毛巾是洗澡时用的,半干。这个用干毛巾,傻呀。

网友:
首先得判断是电池着火还是充电器烧起来;电池着火是其引线还是电池本体着火。
看楼主描述,可能系电池本体着火,那么锂电在那种情况下容易着火,最主要是过充!根据你充电开始的时间、充电的电流、电池的剩余电量、着火的时间,很容易判断出是在电池充电的时候起火,还是在本该充电结束的时候起火。至于为什么会过充,充电器方面问题的概率大一些,回忆一下你充电时设置充电器是在“平衡充”状态充电?B6充锂电有可能设置在其它状态下充电。B6价廉物美,但其仅是一个低挡充电器,锂电部分的设置有些问题。大容量锂还是考虑选其它充电器吧。
另外,锂电池充电,尽可能的还是有人看着,特别是大容量、高倍率锂电的充、放电。安全是第一,此次事故万幸没有发生大的灾害,不然除了损失大笔“银子”外,估计今年春节都要单独过了,这不是危言耸听!

网友:
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很多模友都经历过啦~~~论坛上也讲了那么多次了~~~还是有人不听~!没什么大事已经很幸运了!!各位模友要切记啊~~~~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看的我心里一紧。   不是有卖那种防爆袋和防爆箱的嘛    电池多的  或者经常出去的可以考虑弄一个

楼主:
判断是电池着的,损失嘛,人没事就不叫事,救出来的几块电池,线都有损坏,懒得恢复了,连夜跑去外面挖坑,全部埋了,损失了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两处做的不是很正确
1.充电时必须有人看守
2.灭火时你最起码应该用个湿毛巾吧。。还好是小火 大 ...

电池起火,用干毛巾是没错的,要是用湿的,特别是带水的,那就加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