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天行者 40a ubec 刷Blheli固件教程

楼主(2015-01-21):
准备工作:
1、一块Arduino nano v3 开发板;
2、BLHeliTool.exe;
3、舵机线;
4、电烙铁、焊锡、焊锡膏等。

步骤:
1、从网上下载,并在电脑上安装BLHeliTool;

2、将Arduino nano通过USB接上电脑;
(Win7在这里会遇上驱动安装错误的问题,解决方法:打开C:\Windows\inf\setupapi.app.log文件;查找Arduino,找到mdmcpq.inf_amd64(32位系统为 x86)_neutral_*********(星号内容因电脑而异);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 路径下,新建一个“mdmcpq.inf_amd64_neutral_********”的文件夹;在网上搜索并下载mdmcpq.inf amd64(或X86).rar;解压并放入mdmcpq.inf_amd64_neutral_********内,驱动一般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3、打开 BLHeliTool;

4、选择 Tools→AvrburnTool

在Select your project里选择自己的Arduino版本,在Set Com port 内选择端口,点击Check Connection后,命令窗口出现“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字样后,按任意键继续,而后点击Burn All命令窗口出现“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字样后,按任意键继续,关闭AvrburnTool回到blhelitool;

5、将电调与Arduino nano连接;
(如图)

电调

Arduino
焊接时注意焊点,不要短路;

6、点Flash BLHeli to BESC选项卡,选择电调型号和版本;

点击Flash,出现“Flash hex file... DONE!”说明刷入完毕,然后点Verify校验一下,出现”Verify... DONE!“说明验证无误。

7、再将电调接上电源、马达、接收器,听到不同的自检音乐就OK了。

BlheliTool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W2Xyo8 密码:migl

网友A:
刷过了有什么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过了有什么变化吧????

刷完Blheli,响应速度上变化很明显。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B:
楼主提取密码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取密码是啥?

帖子上有写啊,migl。

网友C:
请问此估计适合固定翼使用吗?

网友:
vb vcvxcvadfa adadf34 asdfszx vxc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此估计适合固定翼使用吗?

没飞过固定翼,不太清楚。
blheli multi 固件主要是提高了响应速度,更适合多轴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飞过固定翼,不太清楚。
blheli multi 固件主要是提高了响应速度,更适合多轴用。

谢谢回复

我有块Arduino Leonardo 板子,不知接线是否可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我有块Arduino Leonardo 板子,不知接线是否可完全相同?

好赢铂金30A使用ARDUINO UNO开发板刷BLHELI(更新视频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362&fromuid=234854

应该类似于这个帖子,用的软件不太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赢铂金30A使用ARDUINO UNO开发板刷BLHELI(更新视频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 ...

我正在看这个帖子,就是看着接线不一样,有些疑问(怕烧电调)。

但估摸着arduino不同的分支,像ICSP这样的接口的线序应该不会随便改。

但,也只是估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看这个帖子,就是看着接线不一样,有些疑问(怕烧电调)。

但估摸着arduino不同的分支,像ICSP ...

用arduino系列刷blheli接线是一样的,只是软件上的区别,nano用不了BLHeliSetup,不太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D:
lz在nano上连线的是那个脚来着。。图上看不清。。有一个Uno打算书啊BLH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nano上连线的是那个脚来着。。图上看不清。。有一个Uno打算书啊BLH

uno的话可以参考:
好赢铂金30A使用ARDUINO UNO开发板刷BLHELI(更新视频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362&fromuid=234854

网友:
引用 楼主:
uno的话可以参考:
好赢铂金30A使用ARDUINO UNO开发板刷BLHELI(更新视频教程)
http:// ...

get~thx!
字数补丁补丁= =

网友E:
20a和这个差不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a和这个差不多的吗?

连线是这样的。

网友(2015-02-28):
借鉴了楼主的方法,刷了好盈电调,已经成功了。后来试了试BLHeliSuite,发现也挺好用的。

测试

测试

调参

调参

网友F:
用arduino uno可以吗?怎么接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arduino uno可以吗?怎么接线?

我用uno连线错误一个电调冒烟了。又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uno连线错误一个电调冒烟了。又买了一个

uno的话可以参考:
好赢铂金30A使用ARDUINO UNO开发板刷BLHELI(更新视频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362&fromuid=234854

网友(2015-03-30):
请问我要刷好盈天行者12A的该用哪个固件啊?谢谢

网友H(2018-10-29):
楼主,麻烦问您一下,好盈天行者50A是不是也是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麻烦问您一下,好盈天行者50A是不是也是这个方法

我在支持列表和Blhelitool里面都没看到天行者50a的信息,可能是不支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支持列表和Blhelitool里面都没看到天行者50a的信息,可能是不支持吧……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