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cpx对新手还是有难度的

楼主(2015-01-21):
随着周边固定翼飞场的一个个消失,想继续飞,唯有选直机航模,说心里话我对直升机航模是心存敬畏的,航模惨剧让人触目惊心,安全第一只能选最小的来玩,上论坛看帖子分析各家小机的优劣,选择了nano cpx,好飞,安全………于是淘宝购入,模拟器练习有一段时间了,可以简单四面了,虽然不标准!可以翻了,当然翻的很狼狈!
心里也清楚真机感觉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收到机后,前两个电根本没飞起来,后边八个电可以20厘米漂一会儿了,家里客厅空间让我压力山大,除去餐桌.沙发.茶几.电视柜……只剩2.5平方左右,撞了一次桌脚,底座插孔裂了,粘粘还可以继续,擦了一次自己脚腕,毫发无伤,这点还是比较赞的!只是起飞时尾杆有点抖,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模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看一下浆夹的螺丝是否需要拧一下,横轴那里是不是比较松

网友:
新手还是到户外找个草地飞压力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浆夹的螺丝是否需要拧一下,横轴那里是不是比较松

晚上回家检查一下看

网友:
先找一个合适点的场地再说!

网友:
小区里找个草地应该不难

楼主:
固定主板的螺丝松了,底架固定主板的螺丝脚开裂,太细了不好粘,看来必须要更换了

网友:
NCPX已经比较稳了,风小的情况下,草地最安全。。。

楼主:
今天锁不住尾,不停自转,仔细检查发现尾叶片插孔太松了,都可以滑落了,加了一点点AB胶,完美解决,现在可以在小客厅飞半米高,摔是少不了的!

楼主:
螺旋桨真是超耐折腾,撞地…扫桌腿,毫无压力

网友B:
我的尾管也振动厉害,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尾管也振动厉害,不知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螺丝松动共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开始还是草坪飞着心里踏实

网友:
我的直升机新手期也是在室内度过的,现在想想就好玩。当时在卧室练习,把棉被铺在地板上,也不知道救了多少次小飞机的命。后来技术高一点就拿到单位的办公室练习,办公室有空调夏天不热。现在到室外找了一块草坪练习,飞机掉在草上啥事没有。还是小飞机好玩。祝楼主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