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地面站怎么连接小米3???

楼主(2015-01-21):
我插上数传以后,电源都没通,灯都没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换了OTG的线材,还是连不上~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装驱动和软件

楼主:
都装了,但是插上数传,灯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小米3的手机

网友:
貌似手机要翻墙  手机得装谷歌服务 手机地面站默认是谷歌地图

网友:
OTG线换根试试看

网友A:
重启手机试下

楼主:
试了,没多少反应

楼主:
我用的MICRO USB公对公的,不知道会不会是 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公对公的线要确定otg功能的,没有的话要改,并一条接地。

网友B:
插反了吧。。。otg线是有正反的,换一下试试,就是把原来插数传的那头插到手机上,把原来插手机的那头插到数传上

网友A:
红米蓝牙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反了吧。。。otg线是有正反的,换一下试试,就是把原来插数传的那头插到手机上,把原来插手机的那头插到 ...

我用的这种线,X宝买的,两头都是公的,好像没有正反啊

网友:
你百度下micro usb的定义,是有5个引脚的,供电的那端我记得是吧4和5引脚短接才能用。你试试反着插有用没,没用可能就是线的问题,那你只能拆开动烙铁或者换一根了

网友C:
OTG线插上手机手机会有反应的,你说灯都不亮的话,肯定就是线不对了,正常的公对公线头上应该一端是USB的符号一端是供电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OTG线插上手机手机会有反应的,你说灯都不亮的话,肯定就是线不对了,正常的公对公线头上应该一端是USB的符 ...

哦!!原来这样

网友:
还是改蓝牙简单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ICRO USB公对公的,不知道会不会是 这个问题

可能你手机不支持OTG哦

网友:
不用还系统 我米3照样用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手机不支持OTG哦

我是小米3支持

网友:
Root 手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