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D7E换装天地飞七的高频模块吗?

楼主(2015-01-21):
因喜欢D7E的小巧控,但手上的模型全都是用天地飞接收器的,所以才有这设想,有能人改过吗

网友A:
貌似不行的。

网友B:
看下高频头有没有ppm输去,有的话可以,搜g大改装贴

网友:
可以的,买个天地飞的高频头,拆了壳,就要板子,积体还小,其实高频头上就三根线,2电源,1个PPM输入.高频头的PPM输入和D7E的教练PPM输出相连,电源正负和D7E的电源相连,然后再把高频头小板固定在D7E里面,OK了。新手,不对的楼下纠正

楼主:
如何对频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对频接收
我手上拆了N多天九高频板,直接接PPM虽然可用,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1、对频问题:计划空了用单片机模拟一个对频数据送高频头实现对频。
2、供电问题:天九高频板不知用7E的4节氢电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D:
也有这样的想法